求助 G405s usb不能用

楼主(2017-11-27):
直接上图usb on# 是ec发出的,去了u36  u35 开启usb供电,实测usb  on#  0V  ,u36  u35  678脚有5v  ,USB数据对地681,正常,南桥加焊过,bios刷过,现在无思路了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是不是USB——ON是不是 短路 或者是上啦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清楚 是不是USB——ON是不是 短路 或者是上啦电压没有

没有短路 上拉正常的  EC84脚对地正常

网友A:
可能是EC坏了 EC——ON开启USB供电 现在是USB借口上没电 你可以飞线 飞给5V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EC坏了 EC——ON开启USB供电 现在是USB借口上没电 你可以飞线 飞给5V试下

直接飞5V过去试过了 不行 还是一样的的

网友:
先刷下bios  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飞5V过去试过了 不行 还是一样的的

机器能亮 就USB没有5v供电 就一个口子不能用?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C:
拍的不清晰啊,最好重发下图片,能详细点最好,我这没图纸,,下载分宝贵,,,你懂的!一般来说,USB数据要是没问题,飞线供电有的话不可能用不了,同意6楼说的,刷个BIOS试下,没图纸不敢断言

网友D:
usb所有接口的阻值都正常?你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usb电路中有两个电阻的,你看看是不是那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能亮 就USB没有5v供电 就一个口子不能用?
是不是南桥坏了

机子可以亮 USB供电也有  USB全部不能用      也怀疑南桥  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所有接口的阻值都正常?你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吧

今天换个桥试试  USB接口阻值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的不清晰啊,最好重发下图片,能详细点最好,我这没图纸,,下载分宝贵,,,你懂的!一般来说,USB数据 ...

BIOS刷过了 不行   先换下桥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换个桥试试  USB接口阻值都正常的

数据地址线的阻值基本一样的哦,如果有相差大的有可能也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可以亮 USB供电也有  USB全部不能用      也怀疑南桥  换个试试

直接换桥  没毛病 肯定是  要不没道理了 小问题

网友:
桥旁边的偏置电压还是要查一查的........

网友:
强加开启供电试试

网友:
供电没问题,数据线对地也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直接换南桥可以了!

网友:
usb所有接口的阻值
供电没问题,都正常?你这个应该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