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A1418奇怪花屏

楼主(2017-11-27):
如图,能开机花屏,进不去系统,进苹果系统死机,有遇到的没

网友:
这种花屏的情况,显卡的可能性很大,加热试试,

网友:
屏线接口测测,正常就该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和显存都加焊了,问题一样,应该和显卡没关系了

网友A:
A1418屏坏的很多的,有条件可以试试屏幕吧

网友:
路上说的对。有条件换下屏看看。

网友B:
还像是显卡的问题 屏不应该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418屏坏的很多的,有条件可以试试屏幕吧

要是屏坏,外界应该不会花吧,关键是外接也花,换屏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像是显卡的问题 屏不应该死机

显卡和显存都加焊了,怀疑不是显卡那一块出的问题

网友:
感觉 不是屏的问题 要么是显卡 要么是显存  加焊 不行 就只能重植了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

网友:
外接都花的  话  可能是显存问题了

网友:
显卡加焊不行  要不重做 不行再换个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换条内存试试的  要是还不行 真没有思路了

网友:
加分,讲得详细。小白也学会了。。。。

网友:
不要加焊,换显卡试试,进行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