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上电听到苹果开机声音掉电维修

楼主(2017-11-27):
今天事情不多,刚好有空发个贴子,平时没空写。
苹果A1502 板号:802—4924-a

  故障:不管是电源或者电池上电,都是听到苹果开机声音掉电,

     拆机维修:首先,把所以外设去除,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掉电。掉电后再上电一样掉电。遇到这种问题,只要平时有修到苹果机子的,第一肯定会先查产生公共端电路。首先量Q7180 MOSG极,第一个MOSG 7.4V ,第二个MOSG17V,此处不对,正常时为7V左右,这个信号是由ISL6259控制。

6259工作条件:6259
一:2DCIN 正常
二:19芯片内部从19脚输出5发线性电
三:20VDDP----线性电压正常后,又通过20脚给芯片本身供电,VDDP在芯片内部
         是跟BOOT(自举升压)还有LGATE (下管驱动)脚是相连
四:3ACIN---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当ACok正常后14脚开漏输出。
五:1AGAET要为低
当ACIN正常后,会拉低AGAET,AGAET拉低时,PQ7180第一个P钩道mos管导通。
六:SGATE要为低时条件:当第一个P管导通后,第二P管内部二极管,自导通小电流的适配器电压,再经精密电阻加到充电芯片的上管,还有经精密电阻两端到充电芯片CSIP(适配器电流检测正极),CSIN(适配器电流检测负极)当CSIP CSIN正常,充电芯片内部拉低SGAET,使得pq7180 第二个p管产生大流电电压。
当量6259上条件正常,但SGATE不为低,直接更换ISL6259后,上电正常。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
感觉说的好详细 我这种小白都能听懂 谢谢 楼主 谢谢

网友:
楼主的思路非常的清晰,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小小白学习啦,说得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6259的周边貌似是故障高发区哦

网友:
苹果的充电芯片真烦啊,学习了!苹果的充电芯片真烦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条例清晰,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技术可以了      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威武,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楼主分析的特别仔细,让我们很容易看懂电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苹果的机器 不好修  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说的也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  写的不错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