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6 4G版 id解锁

楼主(2017-11-27):
4g版的怎么解id  先去掉识别电阻吗

wifi版的 是 目前只有IPAD6和mini4写iPad4序列号+WiFi+BT可以解  是这样

4g版的跟wifi版的一样解码?

网友:
4G解是可以解  但是 直接变 WI FI版

网友:
IPAD6现在除了改WIFI版应该还要改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

网友A:
昨天解一了一台ipad6的,要先改成wif版。再拆硬盘写ipad4的序列号加wifi蓝牙一套。最后换个wifi版的wifi

网友B:
IPAD6写iPad4序列号+WiFi+BT地址,然后换一个251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AD6写iPad4序列号+WiFi+BT地址,然后换一个251WIFI

怎么写iPad4的系列号?用32位的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解一了一台ipad6的,要先改成wif版。再拆硬盘写ipad4的序列号加wifi蓝牙一套。最后换个wifi版的wifi

还要换WIFI I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