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17-11-27):
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换过硬盘,要对wifi蓝牙码的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就是你

网友:
用爱思激活不就可以了,有时无线信号差

网友A:
应该是修过硬件 修过硬件刷机需要检测 现在11的系统好像连屏都开始检测了

网友:
硬解过的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修过硬件 修过硬件刷机需要检测 现在11的系统好像连屏都开始检测了

这样以来 硬解行不通了 后面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啦

网友:
11系统动过硬盘的机器就会这样  wifi  蓝牙的地址与原机不匹配  拆硬盘重新写原机的wifi和蓝牙

网友:
11的系统激活时要验证序列号,WIFI地址与蓝牙地址,三码必需要匹配,不然就激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