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小白之不触发南桥待机

楼主(2017-11-28):
隔离不过 待机没有 EC或南桥缺条件缺少都会引起不触发(判断是否触发的依据是看桥有没有发出slp_s3 slp_s4)

南桥待机条件(有些机子南桥缺条件按开关灯一直亮电流没有上去)

rtc模块(一般在图纸搜索RTCRST就可以找到这个模块 图纸所标的几个rtc信号都为3v左右)
32.768k晶振起振(rtc模块正常后才起振)
南桥的3V待机电压(各厂家待机电压名字命名不一样 一般在图纸搜索vccsus3_3会到南桥的待机供电脚然后会显示相连的3v待机电压名称 这样就不必记各厂家待机电压名称)
v5ref_sus(这个电压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只知道必须有 一般是由两个二极管经过3v和5v待机电压得到3.3v)

以上条件正常后 南桥收到EC发出的pwrbtn和rsmrst后发出slp_s3 slp_s4(部分厂家的开关名字会不一样 可以在图纸搜索pwrbtn会到南桥的开关信号脚 就可以看见与其相连的开关信号名称 大部分主板slp_s3 slp_s4不会直接去开启其它供电而是发给ec 然后ec再去开启其它供电例如内存供电 )

回顾上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8789-1-1.html
不过隔离
量隔离管  放电管有没有击穿
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以上条件正常
查充电芯片
VCC脚     19V
ACDET     2.6V
如果这两个条件脚正常一般更换充电芯片后会好

不出待机3V  5V
先量3V   5V电感是否短路  3V   5V线性是否短路(一般3V线性短路时EC挂了     5V线性短路都是些小电容)   如果短路用3V电压烧机手摸看哪里发烫

不短路查待机芯片
VCC脚     19V
EN1          3.3V
EN2          3.3V

以上条件正常换芯片(一般我不会先换芯片   会用示波器看上管G级波形有没有波    有波证明芯片工作了     不输出原因有两个    滤波不良和欠压保护    )       换完芯片不行就更换3V   5V有极性滤波电容

EC条件
供电            3.3V
时钟     用示波器看    现在新一点的板子都内置时钟
ECRST        3.3V
ACIN           3.3V      部分图纸标ACOK     充电芯片发给EC     通知EC适配器接入
LID               3.3V   休眠信号当屏幕盖上这个电压会变为低电平     如果想触发这个电压必须为高
开关电压     3.3V     如果一直为0V就要考虑断线   被其他元器件拉低    或者EC本身损坏
以上条件都正常就刷个BIOS

网友:
差不多 就是你说的这些 。。。。。基础常识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中级工程师
发消息

网友:
给楼主加分了 虽然知道但是有些不知道的 很适合小白 谢谢

网友:
基础最重要,记下来备用。。。。。

网友:
基础知识 ,看一下 ,天天测  ,没有总结过。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先记下了, 将来希望能够运用得上。

网友A:
没有待机 没
没有待机 没有35v  找不到图纸有35v  找不到图纸

网友B:
3    5 v这里就是感觉有一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待机 没
没有待机 没有35v  找不到图纸有35v  找不到图纸

什么机子   或者告诉我板号     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 v这里就是感觉有一点麻烦!

有图纸就不麻烦   没图纸相对麻烦点      可以找芯片脚位图或者芯片手册

网友C:
总结的不错,新学的都是讲这些基础。想当初学的可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不错,新学的都是讲这些基础。想当初学的可费劲了

可不是刚刚入行的时候机子摸得少对这些东西很模糊
现在摸多了就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