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账号锁是怎么硬解的

楼主(2017-11-28):
今天试了下,换了个字库,重写了个新的imei码,但是刷机还是有原来账号的账号锁,到底是怎么解的,难道要换cpu?

网友A:
小米的也这么复杂吗

网友:
记录一下,我也需要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也这么复杂吗

淘宝问了下硬解的,好像换的是cpu

网友B:
猎人大师 直接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猎人大师 直接秒~

猎人是完全解吗?现在软解的能跟正常机一样了吗?

网友:
好高级的东西哟!
我这里是先线刷清全部数据,然后改串号
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刚好用上这帖子,谢谢你帮大忙真好

网友:
这个只能强刷吧!帐号密码都在服务器上,除非找出miui向服务器验证的地方然后干掉,或者用第三方……

网友C:
应该强刷,改串吧,不用硬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强刷,改串吧,不用硬解的吧

单改串不行的,我试过了,拆机的u如果有绑定账号的也是不行的,只能是没有绑定账号主板拆下来的u才是无锁的

网友:
我不知道猎人那些是怎么解的,或者如果能完全擦除基带信息重新写的应该也行的通,因为我用红米note试过,不过现在小米已经关闭9006端口了所以不借助工具无法擦除

网友:
刷成                     不是 小米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