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3-4022TU DA0Y0DMBAF0 REV:F 大短到不上电再到上电挡电流维修

楼主(2017-11-28):
机器型号:HP 13-4022TU I7 5代单U集显
板号: DA0Y0DMBAF0 REV: F
故障现象:插AC大短-->大短修复后有待机不上电-->上电修复后挡电流
维修过程:

          写过程之前,先多说两句,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发贴,算来在迅维网潜水也有N年了,一直也没怎样正儿八经发过贴子(事实上也是文笔和思维

太烂,羞于见人,呵呵),相比之前吧,这两年内心也是沉静了很多,老在网站上索取,也总不能没一点表示,再一个也是受朋友之邀这次实

在是推不掉了,没别的,写这贴子谈技术份量没多少,谈经验可能更贴切一些,所以如果写的不好,还请朋友们见谅,多多包涵一下。

           好,转入正题,此机是上周五快下班时接手,接手后上电流表试看电流是5A大短路,当时心里就暗乐,因为做我们这行的都知道,这种故

障是最容易修的,无疑于送钱一样,更让我乐的是此机还有一点,就是主板上不少零件都粘有黑色带有粘性的海绵,有的朋友可能看到这里就

明白我在乐什么了(我估计有些新手会说,海绵怎么了?主板上有海绵不是很正常么,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别急,听我往下啰嗦),因为有些

工厂在出厂时,不知是出于防尘还是降噪,会在主板的不同位置粘有少量的海绵条或海绵片,总之我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设计目的,但却实实

在在为我们维修人带来了福利,因为机器用的时间久了,海绵这东西却反而变成了一个极大的隐患(也包括一些粘性比较强的麦拉片、美纹胶纸),

也就是海绵时间久了就会软化粘连,被粘连的零件很容易就会烂掉或短路,很多这种造成大短故障的,直接凭肉眼就能看出故障

的元件(因为粘连造成的其它故障就看各位查看的细不细心喽!),连电击都省了,这也是我修这片主板乐的主要原因,在清理粘连的海绵时

一个位置一个位置的仔细观察,说到这里我不知道朋友们都是怎么做的,至少我在拆下一片主板时不会马上大面积整个清理,原因很简单,就

是迅速清理后很可能把故障的“第一现场”视觉便利性给破坏掉,这很可能为下面的目检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所以我在每次拆下主板后都会把

主要怀疑的位置先仔细目检一遍,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后才会清扫。这片板在目检到一颗粘有黑色海绵的贴片陶瓷电容时,直接就看到电容发白

,随手用万用表确认一下有没有在短路网络中(避免误拆,事实上这种形状的电容就是不坏也会管不久),如果在短路中就直接抠掉后再量,多

部分都会好,我这片板就是这样,抠掉这个电容后再量,大短没有了,因在19V的电路上,所以就直接抠掉后没管了(不建议这样,别学我,最

好原位置再同装一个替换件,呵呵!),接着插AC试电流,电流0.00(我的表是3位的),接着再试开机,按开关没反应,哎~怎么回事?大短

电容的机修好后一般都能顺利上电的啊,哦,对了,是不是因为后面大短路的大电流把前面的隔离管烧了呢,一量AC进线接口边的隔离管果然已被击

穿,料板上拆个补上后,后级13.5V和待机都正常出来了,电池也能充电了,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有些迷糊,一会19V,一会13.5V,这是哪跟哪

啊?因为这机和其它板不太一样,这机主输出是和电池同时供电的,这和苹果机的电路有些相似,因这机我也没图纸,所以这里也没办法和你

们详细讲,我会在截的图上尽可能的标示清楚吧,你们有电路图的可以自己研究一下,这里还请见谅了。

言归正转,再插上电源按开关,好,能上电能跑码了,一路上扬到0.43左右后又掉到了0.28不动了,反复几次都挡在这个位置,

NND,马上下班了就不能让我晚上睡个没杂念的清觉么~!@#¥%~,第一锤落空后顺速第二锤上阵,刷机大法伺候,结果两台电脑找个遍也没

找到一个这机型的,后在迅维网找到一个朋友上传的原机备份BIOS,原机就原机吧,管它什么都行,只要先搞亮机后面就好说,刷好BIOS后试

机依然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挡在0.28(我的经验就是只要刷过一遍BIOS后还是原故障的基本就可以不用再刷,因为很少有两个BIOS出现

同一种故障现像的,如果有,那就是硬件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我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只刷一遍就不会再刷),这下再没了刚开始的高兴劲了,

脑袋有些发炸了,不会是U或内存有问题吧(全板

载),不过看电流跳动的情况应该内存已经过了,参考内存数据线上的示波器波形也应该是过了(这个波形忘了抓出来放这里),所以开始对

着CPU发呆了,这不行啊,光看没用啊,马上要下班了量吧,量也是一个脑袋两个大,要图没图要点位没点位,我R他个仙人个板板的HP咋就不

放图出来呢~!@#$%^&~(省略1W字),在CPU旁边好一通乱戳,哎~还真让我发现了问题,在CPU左下方的三颗排列的电阻中,一颗明显对地值不

一样,因这电阻我主要是要确认通往CPU内部的情况,所以就直接把电阻拿掉后量了一下CPU那端的对地值,结果是无穷的大,我知道一般只要

有外连元件的CPU外延线都不会没有阻值的,这多部分要么CPU坏、要么虚假焊或中间有断线,一想到这里心里的激动劲又上来了,沿线往CPU追查

,到一个镙丝柱的转弯处,发现一个黑色的小黑点,用放大镜看是个因外力击出的小槽,正好在这根线上,用刮刀刮开再量,果然这里断了,

看到这种情况别提心里有多轻松了,马上上锡补线,心想这下问题总该解决了吧,上好电阻补好线上电,满心想着亮机闪人下班,结果还是挡

在这个要命的0.28,咋回事呢~?明明找到一个问题了啊,不能急不能急,二十四拜都拜了,也不差这一哆嗦,静下心来好好分析分析,既然这

个位置有外力砸伤,说不定还有其它坏的元件或断线也有可能,再量量,这次直接上电量电平,当量到旁边的这颗电阻时发现电平有些变化,

随手就把示波器戳上,哎,这电平怎么这么高并且还带有很多毛刺的波形呢,显然不对啊,重置示波器依旧,再量电阻另一端是个时钟信号,

重置示波器看清是个很规则的24MHZ时钟,断开电源,用万用表量电阻阻值,调到欧姆档量没一点阻值,近乎于无穷大,这显然不对,在时钟

线路中串接的电阻哪有这么大阻值的?通常也就是几十欧姆最多,随手拿了片料板,找了颗10欧姆的装上再开机,电流一路欢快的跳到0.55又

降到0.38亮机,装机老化测试一直到今天早上无问题后出机,到此维修过程完毕。

此BIOS为亮机保存下来的救急用,正式使用还要改ME合成,特此说明!
此贴如果你感觉还有点用,请不吝赐上你宝贵的几分,谢谢!!

HP 13-4022TU_DA0Y0DMBAF0_REV_F_W25Q64_oldbak.rar

原机亮机的BIOS奉上

网友:
一波三折见识了您强大的实力 不错

网友:
楼主的耐心真好啊,写了这么多,我看完了

网友A:
不错,以后也要注意海绵体了,没想到这玩意还弄故障出来。顶,楼主辛苦了,传授了那么多经验。

网友:
好事多磨啊,慢工出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以后也要注意海绵体了,没想到这玩意还弄故障出来。顶,楼主辛苦了,传授了那么多经验。

这个也应该叫通病吧,老鸟们应该都知道的,这海绵可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带了不少实惠啊,我前天在群里又发了张图,同样也是海绵惹的祸,拆机五分钟不到收钱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