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英业达主板

楼主(2017-11-28):
客户送了一台笔记本,用可调电源无法加电,用电池加电不显.适配器插上电流0.0013,明显不过保护隔离,去量一下第一个市电PMOS管,栅源等势,都是对地19V,然后去找PMOS管的控制信号发现ADP_EN#与电源等势,继续追发现没有limitsignal,该信号由适配器的中间针分出,果然是适配器接口的信号线断了,飞线补上,待机电流瞬间上到0.023,心理一阵窃喜,然后激动的去按开关,电流一路直上到1.2A加电不显,用示波器去量BIOS第一脚没有片选CS#,AMD北桥和显卡容易虚焊,北桥和显卡发热量都大,容易虚焊也是正常的。果断加焊北桥电流加到1.8内存信号一路小跑完美亮机/憨笑

网友:
AMD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这本同时两个故障少见,基本都是北桥故障居多

网友:
这个本基本就是北桥显卡 居多修好就好的

网友:
amd的北桥,就容易坏。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