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成功换z68的桥

楼主(2017-11-28):
两块主板,h61是好的,z68料板。

H61开机正常

取下两块板子的桥

给z68桥植锡。

把Z68的桥干到h61的板子上。

换上8M的bios芯片并刷上Z68的BIOS开机。(其实用h61那个4M的bios也可以开机。)

测试USB,SATA,PCIE都正常。华擎这块板子比较特殊,不保证全部h61的板子都能成功代换。

名江电脑 -1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楼主是牛人。  楼主是牛人  楼主是牛人  楼主是牛人

网友:
楼主这是为了表示Z68的桥能代换H61的吗?

网友A:
这个技术难度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废掉一块板子,不过还是要支持楼主!这种敢大胆动手的精神!值得大家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技术难度很大,一不小心就会废掉一块板子,不过还是要支持楼主!这种敢大胆动手的精神!值得大家去学习 ...

H61板又不值钱,90块,三线板60块,不过楼主精神值得,板几十块钱,还换桥,笔记本我都不换,更不说台式主板

网友:
楼主,主板的桥也去换,客户出的单价多少钱,真佩服你的耐心,我们这边坏了就卖,也能卖几十元

网友B:
哈哈哈,我换过b75的换到61上边,全部usb失灵。后来就再也不代换换桥了

网友:
Z68上B75不知道怎样!!!!!!

网友:
H61桥换到Z68上,有没有试过,能不能用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一般都是淘宝下新的,拆了再换容易换坏

网友:
  这个真的是经验                                 z68和h61本身就是一个芯片组吧

网友:
这样H61升级到Z68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我换过b75的换到61上边,全部usb失灵。后来就再也不代换换桥了

应该要刷下BIOS   可能 会行

网友:
开脑洞了,主板维修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H61的桥代换Z68的桥,还没试过,下次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主板维修还可以这样玩。但是换桥不是谁都行的

网友:
Z68应该有USB3.0   其他应该一样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这样都可以,收了多少钱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改的意义就是为了sata3.0??

不是,太无聊了找点事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无聊了找点事做。。

请问这样换完之后,sata2.0变成sata3.0,那能超频吗

网友:
不同型号的主板,桥还可以互换是么。涨姿势了,感谢

网友:
楼主厉害,你修电脑浪费人才了,至少应该当个医生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样换完之后,sata2.0变成sata3.0,那能超频吗

可以超频,昨晚超了4.2.。。。。。

网友:
这个换了 您感觉有什么大的好处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真的是厉害H61立即升级成H68了

网友:
zhendekeyima ,xiaci woye shishi

网友:
还有这操作   以后有机会再换

网友:
一个系列的,都是LGA1155接口能换正常。。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样也行,下次遇到了也可以试试

网友:
Q67代换H61测试也是正常代还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可以的 收藏了 以后遇到没有桥 可以代换了 感谢

网友:
楼主是用热风枪还是用热风焊台?

网友:
全靠运气,碰到能用的了。。。。。。。。。。

网友:
楼主厉害,,一般台式机板桥坏都不修了,,直接卖垃圾了

网友:
技术高超,新人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给楼主点赞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