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iix2 10 table bios(板号:DAOJ02MBIO)REV I

楼主(2017-11-28):
好机备份出来,可能要合成前面4M,因为前面有5A A5开头。 联想Miix2 10 table(DAOJ02MBIO)REV

网友:
我想问这个1.8V的芯片你是用的那款编程器刷的啊?我的是RT809F刷不起这个芯片    应该怎么破啊?

网友A:
板号都是一样的   刷了开机不显,这种是要分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都是一样的   刷了开机不显,这种是要分离吗?

你先把机器的BIOS读出来,把前面4M写入下载来的BIOS

网友(2019-03-16):
你这个是在系统下备份的吧。容量都不一致

网友(2021-03-21):
容量不一至,刷不上

网友(2021-09-28):
主板号一样,把这个bios文件中多的那部分删除了,和我的平板备份的bios文件对比大部分都是一致的,但是刷了开机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