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hone6splus,小电流不联机,重写硬盘底层OK,但是用一个星期不到就开始重启

楼主(2017-11-28):
iPhone6splus,小电流不联机,重写硬盘底层OK,但是用一个星期不到就开始重启,是什么问题,遇到两台了。

网友A:
小电流重写底层?电流多少。估计板底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重写底层?电流多少。估计板底有问题吧。

小电流重写底层?电流多少。估计板底有问题吧。(大约150毫安)

网友B:
板层出问题了吧。。。。芯片过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出问题了吧。。。。芯片过热了

谢谢,那就这能搬板了解决了?

网友:
重启的规律是?运行重启?待机重启?充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