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7-11-28):
    DELL 3421  板号12204-1 DNE 40 -CR MB REV:AOO打字太慢,把笔记发上来了,诸位见谅。图纸论坛有,就不发了。发了些截图,以作参考。

此故障很少见,学识有限,有些地方没能理解透,有高手路过的欢迎指教,不胜感激。
另,求分,求鼓励。

网友A:
楼主用图片简单粗暴的表达了用飞线的方式,修复了一台由于没有亮度调节信号而暗屏的机器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图片简单粗暴的表达了用飞线的方式,修复了一台由于没有亮度调节信号而暗屏的机器呗

只是取件,没有飞线,另外LIDSW,这个元件的作用没搞明白

网友C:
lid故障有问题一般不触发,你这台不参与触发吗?只是没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取件,没有飞线,另外LIDSW,这个元件的作用没搞明白

                取的是休眠开关

网友:
LZ 的笔记是 修的时候写的还是 以前备份的  不错的本本 复印一份出来  卖吧

网友:
这个开关的休眠条件是什么 ,现在在系统里还是能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d故障有问题一般不触发,你这台不参与触发吗?只是没有背光

只是没有背光,冷机时能进系统,用一会儿才暗屏,换过桥后,发现在系统中还有短暂的休眠现象。

网友:
暗屏的故障常见,按条件找一般都ok

网友:
lid问题还是少见的一般都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图片简单粗暴的表达了用飞线的方式,修复了一台由于没有亮度调节信号而暗屏的机器呗

盒盖开关啊,合上笔记本拉低此信号,关闭显示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