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AOC E2280SWN 通病

楼主(2017-11-28):
  AOC E2280不开机,驱动板各种电压正常,程序坏,刷写程序故障排除,修了多台!淘宝买的程序,奉献大家,请加分!

复件 aoc-e2180swn-RTD_EXT_SPI #ISP_20161226_173423.zip

网友(2018-02-04):
正需要呢。
已经下载,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会修了

网友:
AOC的显示器程序坏的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觉得坏程序的  显示器  三星莫属

网友(2018-04-13):
下一个试试,我的有电压不开机,网上下了一个显示不正常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会修了  学习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主要是程序块损坏引起的,要把程序芯片换掉才能刷上程序。

网友:
晕死了 ,以为这是三星的通病呢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先收藏了,以后碰到这种故障就会修了感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   不错   留着以后用   谢谢 楼主

网友:
正在修这机子,19V转5转正常,开关也有电压,就是不触发

网友:
最好把屏型号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