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M4033D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7-11-28):
TLM4033D待机正常,开机后绿灯亮无图无声,测量电源板电压5 12V正常(此板无设计24V),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测一下电源,给电源开机接5V试一试看看电源有24v如果没有就是电源坏了,有24v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主要是看看遥控器能叫电视机变红灯不能,能就是横流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