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f2-cm v1.0 一直重启

楼主(2017-11-28):
d3f2-cm v1.0 这个板子原本的问题是复位灯一直闪   把io边上的r6电阻更换后可以跑吗亮机, 但是过了几天不能显示,检测卡可以跑马,就快要跑亮的时候复位灯一闪就开始重启....一直重复 内存  cpu   io   bios刷过  bios芯片也换过
  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佬

网友:
没遇见过,等高手帮你解决吧、、、、

网友:
估计要换板了   有时候修了这么多对下就直接换板吧   修好估计也不稳定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2片,故障跟你描述的一样。

网友A:
怎么样,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解决了吗????????????????

没有,给客户了 一直耗着不是办法

网友:
楼主,你先换个桥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