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300 求助

楼主(2017-11-28):
板号 LA-8951P

日前,小白接手一台 联想 S300 笔记本,开机到WIN7四个小球接一起的时候 就会掉电  ,但是 如果 一直卡在BIOS介面的话,是不掉电的。
测得  独显供电跟集显 供电 无出
怀疑BIOS 有问题,连刷7  8个BIOS ,其中一个BIOS 可出集显供电 ,但是 检测 不到 硬盘 ,其它BIOS  都是出独显供电不出集显
在某一次测集显供电的过程 中,又发现 有电压跳动,怀疑集显供已出,但是不能持续 用示波器抓波后 发现确实出了集显供电 但是不能持续 。

求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集显供电出了,又不能持续的。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  有时集显是不会持续的  会切换到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bios问题  有时集显是不会持续的  会切换到独显

这BIOS 刷的也太多了,S400  S300 的BIOS 都刷了,能持续出集显供电 的 是S400的BIOS 但因为不匹配,所以不能用

网友B:
试试在bios里面把独显屏蔽了,再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在bios里面把独显屏蔽了,再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这个试过了,不行啊,那位兄弟手头有S300的 板子,麻烦测量下 开机 集显 是持续供电 还是开机过会就没了

网友C: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要不下个最新的合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要不下个最新的合成一下

我是不计积分,看到就下,没一个合用的   这货太坑了

网友:
这货,看着挺纠结的,直接换板吧

网友:
联想的BIOS太爱坏...................

网友:
可能还是BIOS  找个工厂的BIOS  刷了试试什么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