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 显卡 驱动打不上 有感叹号

楼主(2017-11-28):
碰到一台 显卡不好 的  换了之后    会蓝屏   重新打过驱动    会有感叹号     只有重新装过系统 才可以  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是好了嘛!!!!!!!!!!

网友:
这种最烦了   打不上驱动 我宁愿不做    有时候换了显卡还不一定好

网友:
驱动丢失,版本不对,还有就是显卡本身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在官网下驱动试过了吗

网友:
装了系统再跑个3D能通过硬件就没问题

网友:
装好系统能用了,管他的。。。。。。可能就是显卡驱动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