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364wa显示器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7-11-28):
此显示器,连接主机,通电后显示:如图:

慢慢的,变成似乎是正常的,但在如果在测试的时候会发现在左下角有条纹,好像漏光似的
如图:

关机的时候这会出现这样

请大神指点,(已排除主机问题)这是显示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
可否找个代用的驱动板测试一下呢,单独测试屏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估计是修不了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线换屏线 ,估计屏幕的问题 ,,,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屏线,单独点一下屏,看现象显示器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