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飞天 神机

楼主(2017-11-28):
今天接到同行大清早就打电话来叫修一台笔记本 神州飞天 UI45 D2  接到收上通电 跑马0.11又跳回来到0.03 拆机量电压看看 发现L28 电感没有电压出来 换个CP31 电容上去 测试看看 通电跑马正常 秒杀。

网友:
为什么要直接换滤波电容,LZ有什么绝活判定的呢

网友:
这么多贴片芯片,我想知道楼主能找到BIOS或者能分清BIOS吗。

网友A:
是不是瞬间有波,你才换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瞬间有波,你才换的电容呢?

L28 有时有出少少电压 不太稳定 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不出电压,先换个电容,这个步骤不错

网友B:
这个本我修过  也是换的这个电容就好了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我修过  也是换的这个电容就好了  有可能是通病

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