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七彩虹C.B85AK V20不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7-11-28):
直接测试过大供电都OK, 最后测试个cpu的复位信号 也有1.05v电压,(这是参考华硕B85-PLUS的点图)直接干BIOS,没想到写了个,亮机了 ,奇迹啊,心情太爽了,附上BIOS

网友:
楼主你太厉害了,跟你学习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含量啊,现在85的主板精简太多电路,直接集成到IO了,很难修

网友:
厉害学习了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坏的故障率很高了,有些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2018-03-22):
B85-PLUS  有复位 不跑码,CPU 供电2.3v   怎么修?

网友:
新机器直接bios 楼主还点位图看了一边 很谨慎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一个V星不跑码的。。最后还是CPUrst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能开  有时只转点不亮  有可能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厉害学习了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多谢你提供的文件我刚修好一块这个板子

网友:
这板子插诊断卡不跑码却能亮机真是奇怪

网友:
看来板子都得先看看BIOS再说,免得下费力气。

网友:
捡钱呀这么简单的问题反正客户也不懂啥原因随便要个200元呀。

网友:
而且现在有的主板CPU坏了的话  也会不出复位

网友(2018-04-21):
复位要是有了,刷了BIOS了还是不亮机那就不好搞了哦。。。。。。

网友:
恩,七彩虹的刷过不少

网友:
思路正确也没走什么弯路,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先软后硬。

网友A(2021-10-01):
有没有七彩虹b85ak魔音吧v21a点位图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