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们在装机中遇到没,华硕A58-C主板插4跟线的网线不亮机档97

楼主(2017-11-28):
这个机器把我是整招了的,每次客户说他早上一来电脑都开不起,我直接把主机拿回我店里没次都可以开机的,这电脑主板是华硕A58-C的大板子,这板子用的A4-7300u。集显。没装独显。在开机灰屏的时候,在按一下关机键能关机,键盘灯不亮,好在这主板有PCI槽子。我用诊断卡测试到代码97就不跑了,我一一排除,最后当拔掉网线的时候奇迹出来了。代码继续跑,可以亮机了,仔细一看,我艹是个4线的垃圾网线头,我马上换了个8条线的ok了。客户一直说是主板问题。,U问题,可我每次带主机回来都可以点亮,怎么开怎么关都不会出现客户说的那种。把我是搞晕了,不知道是不是华硕的主板带保护,什么涌浪保护吧。现在问题可算是解决了。不知道你们有遇到没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

你就这么来灌水的吗?楼主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平时新机全部用intel平台的,这个问题改天有机会去测试下,但不像这个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来灌水的吗?楼主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平时新机全部用intel平台的,这个问题改天有机会去测试 ...

百分百试过的,哪有时间来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百试过的,哪有时间来灌水.............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灌水的,不是说的楼主你哦

网友:
4条线的网线?楼主说的应该是电话线吧。

网友:
没见过,高手,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