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掉牙的航嘉冷静王1.3钻石版可开机有异响

楼主(2017-11-28):
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应该是很早以前的联想品牌机上用的。
更换了12V和5V的输出电容后可开机
紫线对地略超5伏,绿线对地稍低,在4.8伏左右

接上主板后可以开机,但电源的主变压器附近有滋滋滋的异响,很微弱,工作几十秒过后,电源可能自动断电,如果不拔掉电源线,等几分钟过后又再次启动,如此反复开机、断电,怀疑是某个零件有短路引发电源保护了。

偶尔也能一直正常工作,不会自动断电,但滋滋滋的异响始终存在。

很少接触这类电源的维修,又不是自己的专业,纯粹练手。一时也找不到头绪,本想拆个同型号电源对比,但工作量巨大,还烦请各位老鸟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直接

换了得了

网友:
电源不值钱,纯粹练手,兼打发无聊时间。修好当然好,修不好就拆零件。

网友:
同道中人,长虹的数据确实爱出问题,有些机子数据屏参无故出错的也有好多,变成花脸鬼脸。

网友:
电源没有什么老不老,只要稳定就行

网友A:
在数码之家也看到你发的帖子对了,这个电源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数码之家也看到你发的帖子对了,这个电源就让他入土为安吧

电脑电源一大堆,不差这个,纯粹折腾玩的

网友:
就修好过长城的发出吱吱声。其它的都被我修成尸体了。

网友:
电源ovp的声音,追查过流保护电路把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越来越不值得维修了。真是悲哀!

网友:
我们遇到啸叫的,都是先换一下开关管旁边的两个加速电容试一下。

网友:
不过啸叫很多原因都可能引起,变压器不良也会叫

网友B:
变压器啸叫一般是开关管的B或G级上的波形频率不够或者加速电容失效,变压器质量问题,漏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啸叫一般是开关管的B或G级上的波形频率不够或者加速电容失效,变压器质量问题,漏磁

严重同意!
同时查一下两个200V的大电容。

网友:
对,那两个大电容是200V470UF串联起来的,用灯泡放电后测在350-370uf左右,串联后的容量不得低于150uf

网友:
先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图中红框内的部件已经替换过了,滋滋声依旧

目前似乎也不影响使用,通电试机好几天了,除了有滋滋声以外,一切正常
这种声音很微弱,随着通电时间变长而慢慢减小,但始终存在。
打算用笨办法去试,把另一个同型号的电源拆开,从初级替換到次级,非得把这滋滋声灭了不可。。。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赞同楼主的想法,我以前遇到过发出微滋滋响的电源,只不过,我没有楼主的耐心与毅力,真有一天一个一个换,找到问题了,务必告诉一下我,很希望获得这个经验。

网友:
检查一下反峰部分看看吧,只能提供一个简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