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T2264MD 原厂数据

楼主(2017-11-28):
         AOC T2264MD原故障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电源板上的12V,5V,3.3V.1.8V都正常,按电源开关,3.3V会变低,但指示灯不亮,找售后给了个ROM刷进去就OK了,原机的读出来是8M的容量,原厂的是4M,以为给错了用不了,结果真的可以用!上传给各位同行!

rom

网友:
这个还有电视接口,,。。。、、、

网友:
这驱动板集成度还是比较高,第一次见AOC液晶电视

网友(2018-07-04):
正需要,下已个试验一下,,,,,,,,,,,,,

网友(2018-09-01):
  已验证   这个程序可以亮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