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联想Z37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11-28):
广达KL5

充电芯片ISL 88731

症状 待机不正常,没公共点,电流从0,几秒钟跳一次0.25A左右,马上掉,充电灯会闪一下。

ISL88731
主供电 18.8-19.1反复,
线性输出88731LDO 5.084V正常
参考电压REF 3.186正常

88731_ACIN  0-0.8反复跳,感觉应该是瞬间出来了,但被PQ60拉低,
于是AC_OK  0.005-0.022 反复跳,感觉没有正常 开漏输出,所以也没有拉低ACOK#,于是PQ63没有导通,无法产生公共点,

这样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

补充下,
公共点对地270左右,3V对地40K,都正常,
5V对地只有18,电感已经取掉,直接烧机,5V,电流只有0.2也不大像短路。。。。。。。。。。。

网友A:
记得这机器  3 5V滤波电容 容易挂  换掉试试

网友:
同道中人,长虹的数据确实爱出问题,有些机子数据屏参无故出错的也有好多,变成花脸鬼脸。

网友:
高手 出来指导下

网友:
5V 0.2的电流有点高了,5V这一路烧机看那个芯片发烫

网友:
公共端对地阻值不正常。。。。。。。。。。。。。。。。。。

网友:
5v  0.2A应该高了。要重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机器  3 5V滤波电容 容易挂  换掉试试

已经确认了,5V滤波电容 没有问题。。。。。。。。。。

网友:
3V 5V的滤波电容你有没有换过  ?这个机器碰到这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的                       待机问题

网友B:
5v确实有的高了,有芯片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网友:
5v的阻值有点低,加大电流,烧鸡试试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确实有的高了,有芯片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已经断开电感了,对地18跟前级没有关系啊。。。。。。。。。。

网友C:
那第一  你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是没有过的对吧   那就要看后级是否有短路导致的保护   然后你说公共点对地住址才270多   这个是不对的    我也不知道对于其他机器  对于我而说这个阻值是不对的   一般都在430多    你可以去查公共点   直接去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第一  你这个机器的保护隔离是没有过的对吧   那就要看后级是否有短路导致的保护   然后你说公共点对地住 ...

有道理,我查查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