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不显

楼主(2017-11-28):
客户拿过来说屏不显,接手的确,估计板子问题不大。拆开来一看修过北桥的,以为加焊就能好了,加焊好了,外接正常点亮了,内接背光是红屏,我靠

换屏一样。难道是屏线坏了。换了还以样

看来只有查板子了。图纸水平很菜的不行。
版号

测量了排线插口的阻子,就发现了问题7脚没阻子,加焊了没用,桥打了黑胶

网友:
是北桥发出来的信号

网友:
估计掉点了吧   先干了再说            通往北桥的没有 电感么

网友A:
先看外围有没有和屏接口相连接的原件,没有就得拆桥了有可能掉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外围有没有和屏接口相连接的原件,没有就得拆桥了有可能掉点了

没有,直接到桥的,灌胶黑了,不想拆没钱赚,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