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分析这俩电路。

楼主(2017-11-28):
这个电路 是咋工作的? GPU_OVERT_N 电压高低受谁的控制? 与上面的三级管是怎么配合的?

这个电路 PQ24 导通条件是G极条件满足,PQ26  什么情况下 才会使PQ24 满足导通条件?PQ26 是如何工作的? 这
电路逻辑关系太复杂 - -请大大分析下 先谢

网友A:
我来试着分析一下:第一个是自锁电路当GQ3饱和导通时GQ2射极接地,相继GQ2也导通,这样就拉低GQ1基极,GQ1导通,GQ2将饱和导通自锁形成。GPU_OVRET_N信号一直将保持低电平。直到GQ3截止GQ2也截止,才能使GPU_OVRET_N信号变为高电平。第二个电路,首先+VA电压经过PQ24内部二极管降压等同+VDA,该电压,经Q2 b-e极电阻PR170、PR171分压Q1基极电压低于发射极电压Q1导通,Q1集电极在PR171上输出高电压,该电压通过PR170加到Q2基极使得Q2截止,PQ24栅极通过PR167变为低电平而导通。可能分析的不太全也可是错误的,请大神们指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着分析一下:第一个是自锁电路当GQ3饱和导通时GQ2射极接地,相继GQ2也导通,这样就拉低GQ1基极,GQ1 ...

第一个电路 GQ3导通 拉低GQ2发射极 GQ2就导通了?GQ2 B极没电咋导通的- -,即使是不导通 +3.3S电也能经过GR156 GR158 拉高GPU_OVERT_N,如果要使GPU_OVERT_N为低 GQ2 GQ3都得导通,那问题是Q2是咋导通的?
第二个电路 我觉得你没仔细观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电路 GQ3导通 拉低GQ2发射极 GQ2就导通了?GQ2 B极没电咋导通的- -,即使是不导通 +3.3S电也能经过 ...

GPU_OVERT_N连接的负载可以看作等效电阻,这样GQ1基极会低于射极电压不就导通了吗。第二个电路PQ24截止时我没有说,不过根PQ24导通基本相似,你自己分析吧。

网友:
我只是路过   学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