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T530bios密码问题

楼主(2017-11-28):
thinkPadT530bios密码是在sp11里还是在sp1os2里,又或是在其它密码芯片里,bios密码忘记了要怎么弄

补充内容 (2017-12-3 14:04):
已解决,T530有自己专门的密码芯片,开机亮屏短接密码芯片U22(主板反面内存槽旁边)的5,6脚就可以按F1直接进BIOS,然后就去修改BIOS密码为空,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
新人只能帮你顶一下。。期待大牛出现……

网友:
上万能的淘宝 ,就说要买个 T530密码芯片 卖家就会告诉你的 哈哈

网友:
某宝应该没有这种芯片啊,硬解试试取下来重新刷个试试

网友:
有没有 TPM芯片如果有TPM就先把TPM芯片拆掉  如果没有那就应该在KBC里面     放密码的就那几个地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收藏次方法了,以后遇见这个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