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不开机

楼主(2017-11-28):
时间:下午四点
地点:广州某地
机器:联想G50-80不开机
过程:同行拿过来的机器,说不开机。
接机插电,嘿嘿待机偏高,好玩了。报价说,搞好老价格。
速度拆机,既然待机偏高肯定有东西出鬼了。摸一摸,3V电感附近发烫,芯片烫。电流0.2A。仁宝喜欢采用节点,这点个人比较喜欢,方便测量。
打表测试,3V、5V阻值正常,测到PJ304的时候滴的几声,好了就你了,打开电脑看有没有图先,找了个G50-70的代用一下。看了一下PU904第五脚LDO、+3VLP短路,先断开节点,看一下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测试前级阻值500都正常,那就是后级短路了,导致的待机偏高,芯片发烫。好了问题确定了,烧鸡法伺候。摸一摸,好了貌似声卡烧了
,先拆了再说,再测节点,阻值正常了,在料板上找了个,装上去。处理下痕迹,焊上节点,插电测试,待机0.015A正常,按下开关,电流小跑,亮机进系统,看一下有没有声音。好了一切正常。收工。附上图片。图纸是代用的。不求精华求加分啊,各位老铁。

网友A:
思路清晰,图纸和图一起发的一眼就看懂了,以后遇到不会走那么多弯路,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 厉害呀  3v短路导致声卡损坏

网友B:
感谢分享 。请问针对3V电路的烧机法, 楼主的电压、 电流都设定在多少?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 。请问针对3V电路的烧机法, 楼主的电压、 电流都设定在多少? 谢谢。

电压限制3V就行了,我这边的话电流一般不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图纸和图一起发的一眼就看懂了,以后遇到不会走那么多弯路,感谢楼主

加分啊,别看完了就走啊,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 , 厉害啊,   就是不知道    声卡用 待机 3v
  有什么作用?????

网友:
厉害了心思缜密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每次我修3V短路,都是EC南桥烧的

网友:
很少遇到只烧声卡的一般都烧一大片

网友:
思路不错一般烧鸡就烧出来  还好ec没烧

网友:
楼主说的挺详细图文并茂    别人看了听容易看懂的

网友:
感谢分享,我还有个短路的没修好

网友:
楼主,老司机啊!这样的问题是直接秒杀啊!

网友:
挺好,经验维修,短路烧机确实不错

网友:
经验老道,快刀斩乱麻,收藏记下了,必须顶

网友C:
老板 ,你这个 LDO短路居然坏声卡 没坏 EC 。。 厉害了

网友:
思路清晰,以后需要多多向大牛学习。。

网友:
楼主:  声卡  要  待机3v干什么用????

网友:
一句话 烧它 小于3V 就可以了 兄弟

网友:
这中问题 也少见 楼主辛苦了 谢谢分享 小弟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 ,你这个 LDO短路居然坏声卡 没坏 EC 。。 厉害了
一般情况,一个元件短路。两端电压为0,与它并联的的元器件两端电压为0

网友:
来自: 江苏
看楼主维修 感觉就是享受

网友:
这个短路时真的运气好。 学习 了 以后不能第一时间说EC问题

网友:
修起来行云流水,看起来也是行云流水,不错,我修的本没遇到过声卡坏的呢。加分咯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烧的话 我喜欢 控制下电流 一般 调个1A 摸不出 在加大 一般都能摸得出

网友:
就烧了一个声卡 命大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 简单明了 一看就修好好久的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线性并不能造成巨大的伤害,毕竟是辅助不是C位,要是3.3,那就完了

网友:
楼主真不错,思路清分析 我爱你哦

网友:
楼主判断很清晰, 老司机了吧

网友:
+3VLP短路啊 兄弟有捡到菜了,我咋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我还以为EC烧了呢,没想到线性3V还会去声卡芯片。

网友:
这中问题 也少见 楼主辛苦了 谢谢分享 语言描述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