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加电不显

楼主(2017-11-28):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60P加电不显,拆开加焊显卡无果,加焊北桥无果,刷BIOS无果,翘掉独显电感无果,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外接键盘大小写灯有反应可以切换,屏线换过,内外屏都不亮没招了,有遇到的支个招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确定一下显示信号是由哪个芯片输出.直接测量显示信号,不正常就更换哪一个就好.如果它坏了,你加焊一下就想它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
是不是外设有问题导致的呢:kaixin: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 试下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 的  搞下先看看行不行

网友:
电流多少,内存是否有波,你至少关键的信号也要测试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