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暗屏修复 亮度不可调 修复 简单经验分享

楼主(2017-11-28):
接到一台苹果6,机器来时 客户说是机器可以开机就是屏幕黑屏。来电话 还有响声呢。。。我测试了一下。确实这样。。。。。又在开机时拿灯照了照 发现里边还有苹果图标的。。等一会进系统以后也能隐约看到里边的图标。。判断这个手机是暗屏故障。。。客户说他手机里有很多照片 本来在家就像备份下来 可是接到电脑上没有成功。我心想既然客户有重要数据就先备份数据吧。要不万一维修过程中 出点问题。可就麻烦了。手机有价  数据无价 啊。。。我就跟客户说 我先想办法给你把东西考出来。手机尽量给你修。。实在修不起来就换手机。。客户也同意了。。。先把自己需要担负的责任降到最低。。。   漫长的数据备份经历开始了。。。
数据备份好了以后开始修机。。拆机   把CPU 屏蔽罩拆下来    目测 好像是背光升压二极管烧了。。小心的拆下来换上一个。。万用表表测量屏线接口的背光脚 阻值只有80多。。阻值好像有点低啊。。。接屏 开机测试了一下。。。二极管立马就烧了。。。。看来是有短路。。把二极管拆下来 测量了一下。。二极管的前端阻值正常就是后端到屏线接口这块短路。。。对照点位图 看到也就是几个电容  测量了一下 阻值都很低。熏松香 烧机。接了3.3V电压烧机   发现2个滤波电容都发热了。。立马从料板上拆了2个电容换上。。又把升压二极管换上。。。重新测量了一下阻值。这次阻值是400多。看来这次正常了。。。接屏开机。。这次可以显示了。。只是在启动过程中 感觉屏幕有点轻微闪。。进到桌面以后 感觉也是有点闪。。进亮度调节的界面  发现 亮度好像不能调到最亮。往暗了调 没问题。。调到最亮时 测试了一下背光电压只有16.8V  有点低啊、这个电压应该在16V-27V 才差不多。。看来这应该是不能调节亮度的故障。。。重新看了一下图纸。。判断应该是背光升压电感引起的。。。小心的把电感拆下来  从料板拆了一个换上。。。测量了一下 阻值  还比较正常。。接屏开机测试。。这次在启动过程中  没有闪的现象。。进桌面以后  调节了一下亮度。这次可以了。。亮度比较正常了。调到最高时 跟我的手机亮度差不多了。。机器修复。。这个手机故障挺简单的。重点是手工。升压二极管和升压电感 都在CPU旁边。。温度太高 容易把CPU 拆坏了。。。。

网友:
手机还没有维修过。    手工不过。怕。

网友:
问题虽简单,但手工要过关,不然u会吹坏!

网友:
还可以的呀不错的维修。大神估计也是迅维出来了把

网友:
这个也算通病之一吧,烧二极管基本都是升压芯片上面的电容短路了。

网友:
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楼主技术 杠杠的  赞  。。。。。。。。。

网友:
思路清晰,手工可以!!!!!!!!!!!!!!

网友:
背光供电亮度最高时,实测电压最高多少伏呀,16伏应该不低呀。

网友:
。。。。。。。。
能自学吗?
。。。。。。。

网友:
那两个电容不是装不装都没所谓的吗

网友(点评):
升电容不装是不行的,别的地方不装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很简单 自己动手的时候就知道了  在CPU旁边工作很危险的

网友:
像这种二极管都是用钳子弄掉换上低温锡在安装。这样很安全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好几次了,真的很烦,而且这小东西还不能装反了。

网友:
请问这位师傅  您说发现短路后烧鸡方法   是怎么操作的 麻烦来了

网友:
666这手工可以

网友:
楼主  暗屏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都是大神啊,修机能有这么清楚的思路才最重要,希望自己哪天也能到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都是高手,小白来学习........................

网友:
这CPU手工不好的 还真不敢动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同样问题,二极用烙铁焊下,大电感用小型手持打磨机磨了差不多用粗烙铁头焊下,焊上时用低锡浆上到焊盘,和配件两脚上,用2008风枪260,50风速,吹上。小白的处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