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简单 维修 13年 四代1502 不开机

楼主(2017-11-28):
1502 13年板号 820-3476

这个电流不对,而且电源头 小绿灯不亮 EC没工作
既然EC没有工作,那就从EC的工作条件为切入点

EC的 待机待机电压,PP3V42_G3H
EC的,复位SMC RESET_L
EC的,忘记了反正很重要PP3V3_S5 AVREF_SMC

U5110第五脚电压异常 复位SMC RESET_L

U5110第八脚OK PP3V3_S5 AVREF_SMC
PP3V42_G3H 没拍 也是正常的,搜索图纸
EC复位去了两个地方 EC 还有接口 目测接口
没有浸液无异常,打对地阻值也正常

既然阻值正常 也排除了接口,那就是EC本身了
但是 直接拆EC难免有些鲁莽,还有一个小办法
那就是用风枪 温度280 风速中等 来呼一呼看是否
会有奇迹发生。效果很好,很乖的电流就上去了

既然这样 拿就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温度350 风速最大 15秒 无冒泡,完美摘下。

上钢网,撒锡珠,在放上去

苹果的主板没有划线。我一般都是用吸锡线吧焊盘
托平 光滑 无毛刺 再把EC放上去 左手按住对个大概
然后,前后动两下,左右东两下。基本就对上了。
右手用镊子按住EC,左手在松开。

一如既往的电流,没错还是那张电流图片。完美装机

网友:
苹果的EC还是用BGA封装的,没玩过苹果涨见识了。

网友A:
苹果笔记本,需要好的手工不然不敢动,楼主手艺好

网友B:
苹果这算通病吗,好多充不了电,EC坏的挺多的。

网友C:
楼主写的详细而且工艺水平也了得, EC是重植而不是换新的EC吧。

网友D: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E:
苹果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集成度太高了 一个芯片管N个地方

网友F:
楼主,你很牛逼啊!修苹果的老司机啊!

网友G:
挺不错,一般EC坏的真多 我修了也不少了 就是机器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挺不错,一般EC坏的真多 我修了也不少了 就是机器少

嗯嗯 不过这种EC带程序 只能从料板拆。修的成本就高了,直接客户 没问题 。。同行就要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很牛逼啊!修苹果的老司机啊!

还好。修多久就这样,但是如果不跑码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本越来越不好修了  集成度太高了 一个芯片管N个地方

还好啊啊 苹果算是好修的 了,图纸点位 都有,个人感觉比华硕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的机子修得少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嗯嗯 苹果其实算是比较好修的,比华硕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写的详细而且工艺水平也了得, EC是重植而不是换新的EC吧。

能重植就就重植。毕竟一个EC买过来也是蛮贵的 而且都是同行机器,,报不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这算通病吗,好多充不了电,EC坏的挺多的。

不是哦。1502这款暂时没有发现 什么比较大人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笔记本,需要好的手工不然不敢动,楼主手艺好

不要说啊。。。加加分才是王道啊

网友H:
前几天我也是修到来了这个机器,也是ec虚了,我反正是换了一个,重值感觉用不长,话说这ec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我也是修到来了这个机器,也是ec虚了,我反正是换了一个,重值感觉用不长,话说这ec好贵啊

你心好大。。我才不换EC那么贵。。。又不是十几块钱。。一个料板带EC要八十一百,,怎么活

网友:
苹果机器还没怎么修到过,不敢下手,学习LZ的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