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28):
接到别的电脑店的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品牌型号如下:

拆开显示器,检查电源板,没有发现明显损坏。

接上驱动板看看:

三端稳压器输出的3.3v正常。

怀疑是按键板的故障,短接开机按键,电源指示灯亮了,

确定开机键有问题,继续测其他按键,正常,换开机键。

接上按键板,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这款显示器经常会出现按键漏电导致不开机现象,维修过几台

网友:
啥意思换的开关按键啊 ?你这问题真大!捡钱了啊!@

网友A:
楼主好运气哦,这捡钱也太容易了,继续

网友:
图文的不错 虽然开关问题 用心了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运气哦,这捡钱也太容易了,继续

拆拆也累得 还用检查 我 一般可能就换板子了

网友:
捡到的。查到故障一下到位。速战速决。当然是有好技术才能做的,

网友:
撿錢了  , 路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情况都被你捡到了,主要还是细心,有清晰的维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