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触发0.23掉电

楼主(2017-11-28):
机器型号:联想Y460
板号:DAKL2BMB8F0   REV:F
故障现象:待机0.057按开关触发0.23掉电

迅速拆机,观察主板,没有发现进水痕迹,也没有缺件少件,然后测各大电感的二极体值,也没有明显短路,只要不为0就放过,
待机有点高。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刷个BIOS再说,因为之前也遇到过BIOS坏了待机高的本子,这个主板有两个BIOS,刷完涛声依旧。
按开关到掉电发现只有1.5V内存供电。

只好打开图纸,按照时序查,桥发出高电平SLP_S4# SLP_S3#给EC,EC收到信号发出SUSON控制开启内存主供电,同时发出MAINON
控制开启+1.05V_VTT总线供电.+1.8V锁相环供电等。

既然有了内存供电,接下来应该是产生总线供电,看图纸

首先要查芯片的供电和开启是否有异常,9脚VDDP 5V正常。2脚VDD只有1.2V明显不正常,PR178一端5V一端1.2V。还连接一个电容PC136,

想到待机高,很有可能是电容漏电,果断拿起烙铁把PC136铲去。测量发现如下。

这时在插电源发现待机正常了0.005,按开关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

由于一个小电容短路漏电,造成待机电流偏高,触发掉电。
本人是小白,刚从讯维实地学习回来,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不懂的地方,哪里说错了还请大佬们不要笑话,麻烦小姐姐帮我认证一下,最后
谢谢船长阿林老师。

网友A:
楼主发的电路图 是内存 的供电吧,不是vtt 供电的。想认证需要提交申请资料,好像饼哥有个认证专用贴子

网友:
思路很好,只不过图纸发错了,+1.05V_VTT的总线供电怎么发到1.5VSUS的截图了~~

网友:
真的发错截图了啊。。。。。。尴尬

网友:
发错图了,补发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的电路图 是内存 的供电吧,不是vtt 供电的。想认证需要提交申请资料,好像饼哥有个认证专用贴子

是发错图了。找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思路很好,只不过图纸发错了,+1.05V_VTT的总线供电怎么发到1.5VSUS的截图了~~

截错图了,,,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
很好思路很好很好思路很好很好思路很好很好思路很好

网友C:
LZ思路清晰,发错截图了,后来改过来了。。。迅维实地学习的应该很好认证的呀

网友:
迅维实地学习的应该很好认证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思路清晰,发错截图了,后来改过来了。。。迅维实地学习的应该很好认证的呀

待认证。。。。需要15天,,,,,,,,,,,,,,,,,,,,,,,,,,,,,,,,

网友:
谢谢 指点  高手谢谢 指点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