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P9 PLUS充电电量不准

楼主(2017-11-29):
华为P9 PLUS摔过,换完屏之后,充电电量一直不变,关机等待30分钟后才有变化,开机后使用也能正常掉电,但充电数字一样不会变,电是肯定充进去了,电池/尾插小板都换过,也测过主板电池座的中间那两个有阻值,现在想咨询下P9 PLUS哪个是电量计芯片IC ?或者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此图中的D2901是电量计芯片IC吗?

网友:
保存留着 备用  谢谢 。。。。。。。。。。。。。。。。。。

网友:
谢谢分享!!!   保留 备用!!!!!!!!!!!!

网友:
水印是不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中的D2901是电量计芯片IC吗?

没型号,从图纸看是计量IC,因为后级U2902是智能电源开关, 只有过电压保护,过温保护, 4.5A阀值。也就是说D2901是过流保护,但它有没有计量功能要看具体型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型号,从图纸看是计量IC,因为后级U2902是智能电源开关, 只有过电压保护,过温保护, 4.5A阀值。也就是说 ...

D2901芯片上面写着ADP,应该是电量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901芯片上面写着ADP,应该是电量计

丝印ADP只能说明是数字电源,与供电相关。以后有这详细资料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刚好用上这帖子,谢谢你帮大忙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