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os文件是bin格式吧。请问.f1是什么文件。

楼主(2017-11-29):
请教:bios文件是bin格式吧。请问.f1是什么文件。
我用的是809f,平时读写都是bin格式的文件,今天刷B85的时候发现下载下来的bios文件是.f1格式,809f还识别,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文件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就是刷个没扩展名的他也能识别,也能正常刷写。  .F1表示我总得有个扩展名吧,如果没有你又要问我为什么没扩展名,你可以把我改成 .F2,你喜欢就好。

网友A:
技嘉官网下载的就是f加数字的BIOS文件,那个代表的是版本,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官网下载的就是f加数字的BIOS文件,那个代表的是版本,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

官网的BIOS是有一些可以直接下载然后刷,能用的,但是更多的是无法直接刷的,这种fz格式很多都是针对bios里面的flah工具的。

网友B:
BIOS文件不是WINDOWS的标准文件,所以没有所谓的扩展名,就是一堆16进制的字符堆栈,你非要在点后面加扩展名,愿意加啥就加啥,反正写进SPI芯片也不会把文件名和扩展名写进芯片。
结论就是爱叫啥叫啥,各厂家.BIN .ROM .PWH .F1......按自己的习惯随便叫,还有的厂家根本就不要扩展名。

网友C:
直接刷就好了       能刷进去 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官网下载的就是f加数字的BIOS文件,那个代表的是版本,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刷。

搜嘎,这样啊,那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文件不是WINDOWS的标准文件,所以没有所谓的扩展名,就是一堆16进制的字符堆栈,你非要在点后面加扩展 ...

哦。原来这样啊。明白了,谢谢,解释的非常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就好了       能刷进去 就行

好的,明白了,谢谢。f1的刷进去不跑码,所以就迷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