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 2.1掉电不重启

楼主(2017-11-29):
正常触发掉电,可以再次触发,k测所有供电都出来了,PWROK和APWROK都有了,没有图纸其他信号测不了,没有复位,
短接绿线,供电一个都出不来,连SLPS3都没有了,换过IO,刷过BIOS,查过IO检测脚,
难道是桥坏了吗,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缺电压造成的,注意查下,新型板子现在短接一般是什么电压都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缺电压造成的,注意查下,新型板子现在短接一般是什么电压都不出的

却供电一般不是会掉电重启吗,因为没图纸啊,我能看的到的供电都测了, 正常

网友:
我也认为是少了一项供电,造成的

网友:
查查ME供电是否正常还有MEPWROK

网友:
感觉像是桥的问题、你先假焊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不要轻易干桥,先按时序查,是否少某项供电或信号。

网友:
供电出来了,但电压都正常吗?电压正常,时钟正常先从官网下载bios刷

网友:
h61之后cpu和平台复位时序都不同了,有的时候也是傻傻分不清。以前都是vrmpwrgd开启时钟现在是pwrok1开启时钟。平台复位也是大不一样。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太好修,我也有这样的主板没修好,钱飞了!

网友:
检查完供电,就查IO的12伏 5伏检测电压。正常是2伏。再者是刷BLOS.

网友(2018-02-01):
我的板跟你的差不多    型号也是差不多   故障也差不多  现在就是没有时钟发出来  DRAMPWROK也没有  !

网友:
掉电  应该是缺少某项供电 或者是电压被拉低 看下io检测电压

网友:
往IO方向入手,一般这种情况是VIN2,VIN3电压偏高引起,当然也要查下桥供电,1.05V,还有一个1.5V电压,是由一个2_5LEVEL电压分压出来的,附带图纸,口令是备注中的小写字母

rmad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