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715g2824-5图纸

楼主(2017-11-29):
有个芯片烧黑了,看不清了,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IC901是什么型号

网友:
兄弟、现在的主板、电源板 还需要这么修么 ?不行就直接换一个通用的的了、没多少钱的啊!

网友:
这个找一个203D6的电源板对比一下  应该有一个电容和电阻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不知道你显示器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不知道你显示器什么型号

谢谢朋友,我的显示器是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我的显示器是这个型号,,,

LD7576与LD7575从第一脚连接的电容、电阻区分。
LD7575恋缘梦这位是高手。

网友C:
现在的电源板不用这样修吧  直接换通用板 省事  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源板不用这样修吧  直接换通用板 省事  又快

谢谢朋友了,您说的对,已经淘宝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