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疑似闪存坏,怎么确认?

楼主(2017-11-29):
系统老是崩溃,过一段时间就白苹果,有时候就算没有白苹果有些程序是打不开的。我判断可能是闪存坏,有没有软件可以扫的?
白苹果

网友:
内存坏? 你说的内存指的是暂存还是你硬盘啊?!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应该先换一下硬盘shishi

网友:
我的意思是硬盘吧,好吧,谢谢。

网友:
不过换shsh有什么意义呢?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