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供电改线

楼主(2017-11-29):
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车上的电子设备也越来越多,咱也得研究研究,拓宽维修面。这不,自己的爱车,是4S店送的个水货记录仪,刚开始用着没问题,最近发现等红灯时,记录仪会自动关掉。上次找他们重接了,回来发现故障依旧!原来由于该车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等红灯时发动机会熄火,记录仪的供电同时也没有了,自身电池容量小,刚开始两个月还能在熄火时续上电,最近可能电池已经损耗,不能等到发动机再次工作供电正常后保持不关机了。百度到有车友,改到ACC供电OK的,咱也是搞电子的,自己动手。由于走的是内线,没接点烟器,必须要撬保险盒盖子。找到说明书,撬开仪表盘保险盒,对照保险盒位置,发现4S店接的是F21位置,前雨刮控制,按说这个电不打火也应该有啊。还是改接到ACC唤醒供电F24位置,也就是发动机不打火也会有12V供电(记录仪是5V供电,用了个通电宝,12V转5V供电)的那个地方试试。昨晚经过几个红灯,记录仪暂时没有出现自动关机了现象了!

网友A:
你胆子真不小!!
私自拆卸汽车电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车子过保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胆子真不小!!
私自拆卸汽车电路,可不是闹着玩的!
车子过保了吗?

4S店就是这么接的,只是换了个位置而已

网友C:
胆大心细。牛人哦。我是怕的个。该你们搞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S店就是这么接的,只是换了个位置而已

如果你亲自看到4S店的操作,你自己懂电路,那应该问题不大。
否则,小心为好。
因为汽车不同于其它电子产品,汽车电路非常复杂,而且对整个汽车的安全性要求极高!
不是你想像的,拆开接个线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亲自看到4S店的操作,你自己懂电路,那应该问题不大。
否则,小心为好。
因为汽车不同于其它电子 ...

笔记本这么复杂的都能搞,在保险盒子里接两条线有啥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胆大心细。牛人哦。我是怕的个。该你们搞皮、。

大胆搞,保险盒一大堆保险丝,烧断了就换

网友:
技术性很强,值得借鉴,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心态沉稳 基础知识扎实 向楼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