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玛雅显示器逻辑板无VGH和VGL电压

楼主(2017-11-29):
这台显示器插电白屏,测量屏供电5V有,测量VGH没有电压,测量VGL没有电压,测量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问题,有搞逻辑板的吗?哪里问题呢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

一般来说,以那个大电感为中心的,就是DC-DC电路。
你自己不是捣鼓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太模糊了!

一般来说,以那个大电感为中心的,就是DC-DC电路。

图片我也想弄清楚一点可以清楚了就上传不了,你是说那个电感周围的问题,查半天也没头绪,找不到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我也想弄清楚一点可以清楚了就上传不了,你是说那个电感周围的问题,查半天也没头绪,找不到坏的地方 ...

先拍个1200万像素以上的图片,然后用ACDSEE缩小成500K,直接上传。
我意思是,按那个芯片型号,可以找到PDF,然后进行研究。
你这样靠感觉,瞎捣鼓,是在浪费时间!

网友C:
屏出问题也修么?一张屏也贵不到哪去直接换一张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出问题也修么?一张屏也贵不到哪去直接换一张不就可以了

关键是没有屏呀,换一个,那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D:
还修什么,直接改板 啊,找一个废屏上的板改到这上面不就行了,把供电和VGL  ,VGH,连好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飞线。要花点工夫。。。。。。。。

网友E:
一般是那个升压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修什么,直接改板 啊,找一个废屏上的板改到这上面不就行了,把供电和VGL  ,VGH,连好不就行了

关键是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要是找到合适的早就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那个升压芯片坏了,,,,,,

那就完了,这个芯片也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液晶屏还修啊,我有几片开机灰屏的给修修呗

网友:
屏电路没研究过,小白路过

网友:
是个升压电路  跟LED灯条的升压电路一样的 只是多了几级

网友:
逻辑板保险看看

网友F(2018-03-20):
来学习的,帮顶,楼上都是大师,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来学习的,帮顶,楼上都是大师,呵呵

这个坟给挖的!
不是超过30天就无法回复了吗?

网友:
板子上不是标有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