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内置无线网卡哪个信号强?

楼主(2017-11-29):
(无正文)

网友:
笔记本的无线信号跟网卡和机器的天线位置都相关,好网卡配个没上B面的单天线也无济于事,另外笔记本和路由器的距离,隔了几堵墙也会影响信号质量。。。
还有,无线网卡也有2天线和3天线的区分,普通的本一般都是双天线,某些工作站会有3天线,想想都知道3天线的网卡配合3天线信号质量会更好。。。
所以直接论信号好坏意义不是很大,信号不好你把笔记本和路由器的位置拉近点就好了……

网友:
曾经折腾过网卡,也接触过一点网络专业知识,被火鸡带路过来,分享下我的经验,希望能有帮助。

1. killer无线网卡,我折腾过killer 1103(有点早了,802.11n 3x3 450Mbps),其硬件和Atheros 9380完全一样,仅仅是固件内部的硬件ID信息不同使其可以安装killer驱动(早期Atheros对应卡也可以安装部分版本的killer驱动)。除了3x3带来的一些硬件规格上的优势,实际感受和一般较高配置的无线网卡没差。顺便那时候的killer驱动很花哨但没有任何实际有用的功能。除了1103,我有见过的killer网卡普遍也都是高通Atheros网卡的刷ID翻版。曾经我使用killer网卡或Atheros网卡+killer驱动时,出现过连接不稳定、掉线的情况,不知是否为个例。

2. 对于WiFi无线网卡,任何成员都需要严格遵守收发规则,“抢发”这种事情不能存在,否则会造成时间域冲突,不同设备发出的信号重叠,信噪比降低,丢帧率提高,引发大量重传,严重降低一定空间内所有无线网络的性能。实际上,killer在无线领域基本是在卖高规格硬件+品牌。

3. killer有线网卡介绍中曾经包括,驱动设置中允许“强制发包”。一般数据包要积累到一定大小后发出,killer驱动允许有时间上限,从开始填充数据开始计时,在上限达到后即使没达到指定的大小也会发包。首先我暂且还没有见到任何地方说过要“等包”这种事情,怎么发包一般由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决定。如果“等包”事情存在,理论上可以减少延迟,但数量级介于几十纳秒到几百纳秒数量级,即使是有线局域网使用,瓶颈也不在这里。对于一些极端情况,大量小包对交换机、路由器的处理能力是个考验,甚至可能导致性能降低、丢包。
结论是,如果不是为了看起来酷炫,暂且没有意义追求killer网卡。

4. 对于无线网卡,主要看网卡规格和天线本身。天线的位置、增益等等,决定了发送、接受无线信号质量的特性。网卡规格包括MIMO配置(几个天线),频段、标准规格(2.4GHz、5GHz,以及是否支持802.11ac等),这些主要决定实际网络质量。顺便不一定天线在A、B面信号就好,否则不好,机身内做天线的也有很好的,但是对设计功底要求更高是真的。

5. 这些之外,尽可能用较好的无线热点设备。一些高规格的网卡也经常有和中低端路由发生兼容或性能下降问题。例如Intel双频无线网卡连接单频路由有时会有严重的性能下降,需要手动禁用5G频段。

6. 网卡配置较好的机器,常见的是MacBook Pro (除了新款不带touch bar的13乞丐版,其他都是BCM定制的3x3 802.11ac规格,NBC评测性能也相当好),部分XPS 15的型号配置(拆机可见3x3网卡),部分ThinkPad高端型号的部分配置(X系、T系,拆机可见3x3网卡),以及我不怎么关注的一些工作站板砖。性价比向的游戏本普遍网卡配置一般,可以考虑手动更换。

7. 自己更换网卡,首先需要知道自己的电脑有没有白名单限制,若有,则需要破解bios,或者只更换白名单内的网卡。若要更换,建议优先考虑Broadcom的4360、43602系列(3x3),以及4352(2x2)。
其中43602有FullMAC arch,带有一个ARM处理器,似乎是能把MAC层的工作从CPU接手过来,降低CPU负载,如果是NGFF接口且空间足够,可以搜搜BCM943602BAED或DW 1830。
mini PCI-E接口可以考虑4360,包括BCM9WikiDevi4360HMB(AW-CB160H),但注意天线接口是MHF4接口,比主流mini PCI-E网卡的U.FL接口要小,似乎适合NGFF网卡一样。
如果机器自带两个天线,不愿意自己折腾加天线,可以考虑4352,BCM94352HMB(AW-CE123H,DW1550,适合mini PCIE接口),BCM94352Z(AW-CB162NF,DW1560,适合NGFF接口)

=======================================

大量信息可以参考 WikiDevi 这是无线网卡的百科
好久不关注网卡,回答可能有错误或者不是最新的信息,如有错误或需要更新的内容,欢迎留言。

网友:
943602速度最快,如果路由器支持4x4mimo可以跑出1900m

网友:
我的杀手1535,在用CMCC  edu的时候,开着百度云超级会员疯狂下载,我们班用edu打游戏的都会都会蜜汁卡顿,我的同桌在我不下载的时候下载是4~5MB,我一用,我就能到六七MB,他接着就下降到3MB左右,而且还不稳定。
而且我用1535开着5gWiFi,我的手机小米max2下载能够到6MB一秒,我同学的小米5s一连,他离我的电脑两米多,但我的手机只有2MB,他就能4MB。

电脑的有线、无线网卡非常重要
手机的WiFi模块以及基带非常重要
这玩意速度越快发热越大,有时候卡了可能就是过热降速了。
我那个小米5s的同学,用米粉卡开着热点,电脑连着下载一个cf安装包,下载了一会就慢了下来,然后发现手机巨烫,然后,出了一张湿巾,覆盖在后面,时不时滴几滴水,果然就好了。
这玩意发热比烤鸡都厉害

网友:
说个亲身体会。曾住在公司宿舍,楼层有个公共Wi-Fi,特别不稳定,人多的情况QQ消息都收不到,基本是个摆设。刚开始的时候还试图用Wi-Fi撸两局dota,实在卡的不行。但是后来换了笔记本之后,是killer网卡,虽然还是一如既往的卡顿,进房间要几次才能进去,房间还会掉线!但是只要匹配上了开始了,游戏中就不会卡,不清楚原因。但是确确实实有很大改变,宿舍其他人网页都刷不出来,但是我还是能撸游戏……

网友:
我来说个诡异的事情吧。我买的笔记本是宏碁暗影骑士3pro(VN7-593G)。自带的网卡是Qualcomm Atheros QCA61x4A,鲁大师识别为Killer1525但是打不上killer驱动。
诡异在哪里呢?这网卡连不上校园网,即使连上了也没网速,没下行只有上行,其他无线网则完全没有问题,网速能跑满也很稳定。嗯,更诡异的是同一个校园网wifi,有的楼层能用有的就不行。IP,DNS什么的都试过,换机也无解。无奈买了个USB网卡凑活着
最后发现,网络模式里选择02-11g即只使用802.11g协议模式就可以正常连校园网。这个解决办法还是在科创论坛问到的,猜测原因是网络环境里存在着很古老的设备,路由AP为了向下兼容强行使这个网卡无法正常在更高等级协议上运行。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反正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很玄学。

网友:
网卡是XPS13上的Killer 1535
测试的路由是Netgear R7000和小米路由Mini
Netgear R7000的2.4G速率
小米路由Mini的2.4G,开了兼容所以速率上不去,2.4G更多是兼容性和覆盖范围

Netgear R7000的5G

小米路由Mini的5G

使用区别还是有的,主要在于稳定性和固件可折腾程度上,无线受到影响因素太多不能一概而论。无线网卡选择上来说一般Intel是不如高通和博通的,有线网卡Intel偏向高负载,高通偏向日常使用,博通不玩ESXi也就没什么特别的,有驱动加持。另外,是Intel不是Inter!!!

网友:
这个估计没有人去研究

网友:
感觉这东西吧  不好就换个把  反正现在网卡便宜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