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12转接板制作方法

楼主(2017-11-29):
KB9012转接板制作方法
网上买的转接板,今天有空焊接了一下,不知道好不好用,分享给大家

网友A:
直接买带程序的ec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带程序的ec不就可以了。。。。。。

带程序的贵不说,还容易不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应该有懒人版的转接座子的,你可以看看,这种脚多还得一个一个焊接。。。。。

网友B:
自己用的也是这种 还算还可以的 刷过多个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用的也是这种 还算还可以的 刷过多个正常

我这样弄的 ,有什么不对吗 ,识别不到芯片型号 ?

网友:
弄这么麻烦,直接在kb飞线不是更好

网友:
这个一套板子多少钱  我也想试试 弄一个

网友:
有扳还好刷 接线可痛苦了

网友C:
这样的座我用过很多次,确实好用,不带程序的也便宜,用起来很放心,买带程序的不好用

网友:
不错啊!还送料件啊!太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座我用过很多次,确实好用,不带程序的也便宜,用起来很放心,买带程序的不好用

以后就需要我们大家修机器的时候,多备份点各个型号机器的EC BIOS程序就好了啊!

网友:
拆下来 焊接 再装上去 我不知道要几分钟 反正飞线 就是分分钟   EC本很很难坏的哦 在线直接刷最快了 大部分都是程序丢 尤其是E431  531

网友:
这个刷BIOS还是不错,我也是用的这个刷ECOK

网友:
这玩意那里有的买,想买个试试

。。。。。

网友:
这种能不能飞线到EC上面刷呀  我觉得这样很麻烦的 各位有没有分享一下怎么飞线刷呀

网友:
如果EC没有坏,只需要刷程序,那飞线简单些,如果EC烧了,我也用这样的转接板写好再焊板上去,但你这个转接板脚太多了,有那种只要焊几个脚的转接板啊,五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