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改集显问题 改线和改程序问题

楼主(2017-11-29):
好多同行问我,改集显的a1286机器能不能用win系统?   不能用,能装但是启动不了win系统 ,因为win是基于独显模式使用的,无论改线路还是改bios ,都不能使用。好多显存下断线的机器 直接刷集显程序就可以

网友A:
要程序和改线路不明的加我威信15810169605

网友:
改线路还是改bios ,都不能使用。好多显存下断线的机器 直接刷集显程序就可以,强大想试试

网友(2018-01-16):
改线路为什么还要改bios

网友(2018-07-14):
改完后有些软件会出来斜纹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9-12-18):
刷完后还要拆两个电阻吧

网友B(2020-11-21):
拆了独显供电,刷了集显BIOS后不能调节亮度,不能待机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独显供电,刷了集显BIOS后不能调节亮度,不能待机怎么解决?

改电阻切换芯片电阻

网友A(2022-01-18):
引用 网友A:
要程序和改线路不明的加我威信15810169605

苹果a1286 改 集显bios 已修改

820 2915 修改集显模式.BIN

网友(2022-06-25):
引用 网友A:
苹果a1286 改 集显bios 已修改

可以装WIN7系统吗?

网友(2022-09-24):
可以装啊,我有个机子就是直接装win系统,没有苹果系统。

网友(2023-08-30):
提醒:刷BIOS和改电路  无法解决问题   首先刷机无需改电路   但苹果系统无法看视频  无法更新  最高支持10.9.5   装W10显卡和声音无法安装,安装就黑屏  分辨率永远是1440X90无法设置  怎么用?不如换芯片或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