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1-29):
笔记本:联想笔记本G40-70M主板型号:ACLUA/ACLUB NM-A273 REV:1.0   2.13-12-27
故障:不触发
        最近一天一客户拿来说笔记本坏了,看修得了不,贵就不修了。我说看看。
        接可调电流0.048A,这是什么情况?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再给我反复的不同力度不同方向的各个角度刺激这个妞,还是没有反应啊。看来是主板的问题了。告诉客户要拆机检查,客户就说你修如,如果贵就就算了,然后留机走人了。
        拆完机,打各大电感阻值,没有发现敌情。
        上电,测待机电压,3v有,5v没有,难道是上电才出来?上维修人的贵网——迅维网,待机是有的。奶奶的,没有遇到过呢,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遇到啊。唉,维修的量太少了,遇到量大的同行,估计已经知道病灶在哪了,可我就是一维修小白,一缺技术,二缺经验,所以维修这个笔记本就走了很多弯路,那些弯路就省略不写了,就直接写正常维修的思路来写了。
        直接断开这里 ,上电,5v待机正常。查+5vALW去向,蛮多的。只有拆一个测一次,当拆到这里 ,待机正常了。测这里对地阻值 为0,接下来就简单了。
         烧鸡大法伺候,病灶在此 ,电容短路。
        装机,等收钱。

网友:
烧机法。。。。值得推广。。。。。。。

网友:
技术好啊。。。。。。。。。。。。

网友:
不管走哪条路,对做维修的来说,机子搞好收到米米就是硬道理

网友:
能修好就行

网友:
烧鸡不错啊只要短路就可以烧出来

网友:
虽然故障简单,怎么没有人打分啊?支持新手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可以,经验要提高一下。维修要有耐心。

网友:
楼主,找个电容在电路中位置号是哪个?找个电容是干嘛用的?我想学习下

网友A:
维修经验都是慢慢一天天积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只寒

网友:
短路的机器还是烧机大法好啊!一烧就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经验都是慢慢一天天积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只寒

你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只寒真的很有道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