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品牌机HP 280PRO G1 MT 班号FX ISB BX 3总是烧南桥

楼主(2017-11-29):
这个主板 第一次拿来就是不通电 USB数据线短路 换了桥 不跑码没找到图纸  就买了块主板 没过几天 又不通电了 USB设备 用在别的电脑 也正常 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首先考虑换电源  电源引起的应该是

网友:
后面换的这块也是usb供电短路导致不触发吗?

网友:
这板可能有通病,要不然两块同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