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7-11-29):
收到别的电脑店送修的一台显示器,说是不通电,品牌型号如下:

拆开显示器,检查电容没有鼓包,量一下二极管,发现有短路。

先测一下大电容电压,防止点击:

大电容电压3v左右,安全。

测到的短路的两个二极管是并联的,先翘起其中一个的一个引脚,测量发现没有短路。

再翘起另一个二极管的一个引脚,发现是它短路了.

那就换这个二极管。

原来二极管如下,是560。

查了下资料是最大整流电流5A,最大反向耐压60v。

现有二极管参数为5200,最大整流电流5A,最大反耐压200v。

查了下资料:

资料上说可以代换,代换后装上去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我没看过资料,直接从废板上拆个装上就能用,

网友:
竟然是2极管坏了  就说明它2个都不耐压了   所以你换上去有可能还是会返修的    我的处理方法是 把2个2极管都拆掉   在废板上面找那种像3极管的双阻尼2极管  剪去1跟3的其中一角  散热片不要拿掉   用2跟线各连接2脚 处理好 之后焊到板子上面  注意2脚的供电脚跟接地脚 看清楚  不要焊错了   这个绝对不会返修  稳稳的

网友:
这个最简单了。。。。修电源板没意思,有时候买个才10块钱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3楼的方法一定要实践下。本着以学习为主。

网友:
楼主直接秒杀啊

网友:
偷工减料的山寨牌子显示器最爱坏二极管了,我也是用三极整流二极管代换。

网友:
不在乎挣多少钱,主要是找到维修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