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小白理解intel处理器(CPU)的分类?

楼主(2017-11-29):
每次买电脑看到CPU型号分类的 i3 i5 i7 还好理解, 接下来什么 core ,酷睿,什么 core M 就表示有点不理解了! 再接下来的 i7 4500U ,i7 3520M ,i7 4702QM/HQ ,i7 4930MX 就直接吐血了! ZHIHU的大神们能不能帮小白们普及一下怎么理解这些分类!? 如果可以的话,顺便把 GPU 的分类也给普及普及吧,不甚感激!!

网友:
目录

如何选购台式机CPU?
1. 英特尔处理器简介(本文)
  1.1 聊聊Intel Tick-Tock
2. AMD处理器简介
3.  CPU主要规格
4.  如何识别盒装和散片处理器?
5.  2017年第二季度CPU选购指南

英特尔处理器简介

★概述

                                     英特尔处理器系列
对于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最常见的是酷睿、奔腾和赛扬系列,同代产品中他们的性能依次减弱,酷睿最强,奔腾次之,赛扬最弱。

                        酷睿>奔腾>赛扬

★酷睿(Core)

酷睿(Core)是英特尔公司推出的面向中高端消费者、工作站和发烧友的一系列CPU。
酷睿替代了曾经是中高端的奔腾(Pentium),将奔腾移至入门级,并将赛扬(Celeron)处理器推向低端。
酷睿处理器系列
◇Intel Core和Core 2
Intel Core和Core 2已停产。
◇Intel Core M
Intel Core M是Intel Core的超低压微处理器系列,专为纤薄轻巧的 2 合 1 电脑与笔记本电脑而设计。
所有Core M微处理器的热设计功耗(TDP)为4.5瓦或更低。IntelCore M微处理器由于其低TDP而无需风扇。
◇Core i
同代Core i系列中,数字越大,性能越强。i7最强,i5次之,i3最弱。
  • Intel Core i3
Core i3处理器列表
  • Intel Core i5
Core i5处理器列表
  • Intel Core i7
Core i7处理器列表
i7系列当中,大部分CPU的售价在200-600美元,而其中有小部分售价为999美元或以上,这种价格较高的CPU被称为“英特尔 酷睿 i7 处理器至尊版(Intel Core i7 Extreme Edition)”。
至尊版是针对计算机发烧友的顶级处理器。一般至尊版i7定价都是999美元,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为的是告诉广大消费者——我有实力造出这样的性能怪兽,也不会指望一年能出货多少 [3] 。
★奔腾(Pentium)

奔腾(英语:Pentium)是英特尔公司的一个注册商标,作为其x86处理器品牌之一,于1993年推出。
以往,「奔腾」是英特尔的唯一的x86处理器产品线,后来随着其产品线的扩展衍生出低端的「赛扬」(Celeron)系列、供服务器以及工作站使用的「至强」(Xeon)系列。2006年英特尔推出「酷睿」(Core)系列处理器产品线,取代原奔腾处理器系列的市场定位。
时至今日,「奔腾」这个品牌仍然继续使用,但市场定位被定位为比低端入门型的赛扬系列高一级,比横贯中高端主流型和高端旗舰型的酷睿系列低一级的中端入门型级别。
奔腾处理器列表
★赛扬(Celeron)

赛扬(英语:Celeron)是英特尔公司中央处理器的一个注册商标。
赛扬处理器是Intel旗下的「经济型」产品, 于1998年推出。其定位是低端,比奔腾低一级。
赛扬处理器列表
★至强(Xeon)

Xeon(读作/'zin/)是Intel的一个中央处理器品牌,中国译名至强,主要供服务器及工作站使用,亦有超级计算机采用此处理器。
Intel XeonE3-1230曾因高性价比而受到电脑DIYer的热捧,有“i5的价格,i7的性能”的美誉。但随着英特尔的策略改变,使得E3-1230后续系列升价,而且主板数量少,价格也变贵,这个系列不再具有超值之选的吸引力。
★安腾(Itanium)

安腾(英语:Itanium),是英特尔安腾架构(通常称之为IA-64)的64位处理器。第一款安腾于2001年推出,该处理器的市场定位是在于企业服务器与高性能运算系统。
★凌动(Atom)

Intel Atom(官方中文译名英特尔凌动处理器,开发代号Silverthorne)是Intel的一个超低电压处理器系列。该处理器的市场定位是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低成本PC。
★Quark SoC

英特尔Quark是英特尔的32位x86 SoC和μCs系列,专为小尺寸和低功耗设备而设计,并面向包括可穿戴设备在内的新市场。
该处理器虽然比 Atom处理器更慢,但体积和功耗更小。
★处理器编号

处理器类别或家族中的编号越高,表明其特性越多,但也会存在因为某种特性较强,另一种特性则较弱的可能。如果您选定了某个特定处理器品牌和类型,可与处理器编号比较以确认该处理器包括您需要的功能。
第七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编号采用字母数字的排列形式,即以品牌及其标识符开头,随后是代编号和产品系列名。四个数字序列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处理器的代编号,接下来的三位数是 SKU 编号。
在适用的情况下,处理器名称末尾有一个代表处理器系列的字母后缀。英特尔 高端台式机处理器依其各自的功能组合采用不同的编号方法。
以上只列举了第七代智能英特尔 酷睿 处理器的编号含义,更多详情请看“英特尔 处理器编号: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 移动设备[4]”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带你认识CPU后缀含义_应用_太平洋电脑网PConline[5]”。
CPU编号的本质是为了区分不同的CPU,如果不知道编号含义,只要仔细对比它们之间的参数(如主频、缓存、内核数量和TDP等)就能了解差别。
★参考文献

1. List of Intel microprocessors - Wikipedia
2. Logopedia | Fandom powered by Wikia
3. i7-6950X首发评测:首款10核桌面CPU 近十年最贵_评测_太平洋电脑网PConline
4. 英特尔 处理器编号: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 移动设备
5.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带你认识CPU后缀含义_应用

网友:
额?
不用普及
记得一句就好
现在能够买的主流
凌动 赛扬 奔腾  都是单线程的低端U 不管是双核也好4核也好,性能都一般
I3 是 双核 四线程的入门,
I5 台式机能够买到的都是四核四线程,笔记本能够买到的都是双核四线程
I7 通常情况下都是四核8线程,笔记本不带Q后缀的都是双核四线程
其他的不用理解,反正接触的少
哦忘记了 酷睿M不要纠结,低端U,虽然卖的稍微贵点,记住一点,现阶段量产机型,没有能力把无辅助散热性能做到与主流I5 I7一样高

网友:
请搜CPU天梯图和GPU天梯图。
你如果不是想学这个,只是想知道哪个好的话天梯图已经够了

网友:
正好最近也在看intel的处理器,大概有个了解,回答一下问题,也算是给自己一个简单回顾:

【第一部分】intel处理器从大的方面分为几个系列:
1).时间最早,当然也是性能比较落后的是赛扬Celeron系列,现在主打低端处理器市场。
2).次之的是奔腾Pentium系列,现在也沦为低端市场,但是相对来说比赛扬要好一点。
3).现在主流的是酷睿Core系列处理器,上市以来以多核心,多线程,集成GPU功能提供一体式的影音娱乐解决方案为目标。
4).I3 I5和I7均是酷睿系列处理器下面的子品牌。这些子品牌的建立其实是区分赛扬、奔腾、酷睿三个分类的不足,因为赛扬、奔腾其实已经太低端了,牌子做不起来了(高端品牌逐渐低端化是一个趋势)
除了以上列举的三大类以外,intel还有致力于移动平台的凌动atom系列,致力于服务器领域的至强Xeon系列。我还没有了解太详细,不多介绍了
所以总结下来,看处理器首先应该看这款处理器在哪个大的子类下面,然后再做比较。

【第二部分】产品工艺序列
一款处理器性能如何要先关注工艺,工艺其实代表了处理器能耗比(我自己的定义,不是很准确,处理性能和能搞的比例关系)工艺参数的最优级别就是多少纳米的处理器,比如常常说的这款CPU是14nm另一款是28nm,14纳米一般比28nm工艺要先进。第二个工艺参数是主频,主频越高处理器处理能力也相对越强。第三个我比较关注的是能耗和工艺类别,就是intel独有的ticktock处于哪一个阶段,这个不懂去搜索一下就明白了。

【第三部分】关于处理器的观念问题
上面有人说处理器买贵的就好或者说买跑分高的就好其实是不对的。
CPU等电子产品购买首先要理解自己的用途和预算,选择合适的产品序列,关注处理器工艺类别,最后就是买新不买旧。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http://ark.intel.com
帮你分类好了。简单明了。

网友:
谢腰。既然小白,何必那么挑。有钱买最贵的,带3年保修那种,没钱,就买负担得起,外观最漂亮的。现在CPU性能都过剩,不是玩游戏的专家,或者做专业CAD的,估计啥配置都能满足。OEM,已经替你们仔细筛选比较一遍了,都是专家级的选择比较。普通消费者,选个口碑比较好的品牌,就好了。

网友:
我来添一嘴。

酷睿=core,音译,他是Intel现阶段主打的微架构,源自以色列Intel团队,
我打个比方,CPU好比一个城堡,城堡各有各的结构,
酷睿是PC里边最受欢迎的城堡建筑风格,一个城堡就是一个CPU,同学你想选什么样的城堡呢?

i3,i5,i7是面向不同客户群的产品,他们都是酷睿系列,都是一个妈生的,
但是有的有2个胳膊,有的4个胳膊,有的8个胳膊,哎呀,妈呀,这个比喻不好。

网友:
看晶体管数量,大致上越多性能越好。

网友:
人家既然问了,你们不会或者不想回答的可以走,一分价钱一分货不用你教

网友:
去英特尔官网看看吧

英特尔 处理器编号:笔记本电脑, 台式机, 移动设备

官方的详细介绍。

网友:
现在主流都在i3 i5 i7中选择吧(至强e3某种程度是尴尬的定位)台式机一般后缀都是k,x,s,t
相信题主是怕被坑。所以一个个解释吧。i3定位是低端,i5中端,i7高端。价格也是由低到高。
笔记本一般后缀非常关键。M代表移动版(相对于桌面的性能低),U代表低压版(相对于移动版性能低,但是低压低功耗发热小),X代表极致性能,Q代表quadra四核,Y代表超低功耗版。于是mq代表移动四核,mx代表移动端性能极致版。另外千万别买M打头的和atom的笔记本,性能实在太差了。(HQ代表haswell架构但是焊接固定的)

网友:
自己找规律吧

网友:
服务器:      至强Xeon
个人电脑:   酷睿>奔腾>赛扬
手机、Pad:凌动Atom

酷睿比较常见,现在奔腾和赛扬在PC端已经比较少见了。重点说说酷睿。酷睿i用在台式机和常见笔记本中,酷睿M用在性能要求不高的轻薄本中。酷睿i7、i5、i3对应高(游戏)、中(办公)、低端(家用),另外i7-ABCDE中A是代表时间线上的2代、4代、6代等,E是“K”代表超频要求,E缺失代表普通要求,E是“U”代表低功耗要求(笔记本)。
大体情况是这样,但是在笔记本、轻薄本、Pad端,各个厂家会根据具体情况选用低功耗的芯片。

网友:
简单几招
3,5,7看数字就知道谁好谁坏
然后是后缀
U是低压版,在基本参数看起来差不多的前提下进行大幅度不人道的化学阉割,所以单从性能看起来是战五渣,但用处还是很广泛的,尤其对于办公和移动来说,你自己组装台式机的话不会看到它,如果你打算买笔记本玩游戏的话,远离带U的。
M的是移动版,比起没有后缀的标准版来说,也进行了一些阉割,但幅度不大,只是出于散热和移动的考虑做了一些倾斜。笔记本的都是带M的,这个你也没得选。
带X的都是增强版。台式上见得多,笔记本也有。

另外,赛扬和奔腾都是低端货,对于一些DIY爱好者来说,同样价格可以通过牺牲整机性能换来新一代的平台,这样为今后的升级留下更大的空间,也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
一句话,一般数字越大性能越好也越贵。

网友:
别理解了,这玩意理解了也没啥用,就像买车一样,找个懂行的人帮你一把就行了,如果真想全面理解,这一时半会儿也搞不定。去网上找找cpu天梯图,已经有人帮你排好了。
显卡方面更加麻烦,这些知识需要的是长时间的积累与总结,不是看几篇评测就能明白的。
这里教你区别AMD和intel的cpu,就三句话:
i3默秒全,i5战全家,i7轰成渣
意思就是说,除了廉价的3A平台之外,一般买cpu的时候可以无视AMD

网友:
小白更多的在乎是品牌,外观,否则许多明显性价比超低的电脑还那么容易卖出去?真要在乎的话就让它选i系的,号越大越好。至于处理器是u是m还是hq,基本上游戏的是hq,一般的是u,分清了也没有实际意义不是?

网友:
CPU天阶图!

网友:
我怎样看cpu 是几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