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DELL戴尔15-3521开机电源灯亮,不跑电流故障

楼主(2017-11-29):
这台机器主板没有丝印,没有点位图,只有图纸,所以修起来有点棘手!
版号LA-9104P REV1.0,由于机器修好了才发的贴,所以之前测量的数据我就描述一下,没有测量的实际图上了。
首先机器拿在手里,插可调按开关,电源指示灯点亮,电流跑0.01不动,有时候0.03不动!(不好意思,用的是三位数的电流表,已经习惯了),拆板,发现先前维修员更换了KB9012 EC和HM76桥,桥印SLJ8E。开始维修按常规测量待机3V,5V均正常,触发之后,除了3V,5V,各电感和各S电压都没有!

按时序,触发之后测量EC KB9012的RSMRST#和PBTN_OUT#为高,且有跳变,结合指示灯能亮,初步判断EC工作是正常,继续测量触发状态下SLP_S3#和SLP_S5#为低,断开EC相关引脚,依旧为低,说明低电平由桥以及相关电路引起的 ;看论坛说这3521的机器有BIOS通病,好吧,那就刷BIOS,刷好两个BIOS之后还是一个样;再一想既然上家已经换过了桥,为了自己能快速准确判断故障,再换一个SLJ8E桥,一番忙碌之后换上去了,抱着一丝希望按开关,还是0.01!果然没这么简单!!!
冷静下来,想一想,既然桥没有发出SLP,应该还是桥的问题,桥换新之后,那就是桥的工作条件问题了...问题来了!板上原件没丝印,搜了一下论坛,也没有这机器的点位!麻烦!哎,怎么办?硬着头皮干!!
经检测,+3VPCH正常,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但是还不管用,就是不出SLP,好吧,休息一下,再想想,既然桥工作条件满足,为什么桥还是不工作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桥正常工作,还有一个条件RTCRST#,可是我跑遍全板,都没发现测量点(CLRP1,CLRP2这两个点在内存底下,不拆内存看不到,电容电阻有没有丝印),没点位没丝印,唉,怎么办?拆桥,从桥底下的线路测量,

拆桥之后测量桥D22脚在不插适配器,只装CMOS电池下是2.98V,貌似也正常吧...仔细想想,不对啊,我这是上的一颗新电池,应该是3.3V吧!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跑线测量整个+RTCVCC

最后这里

发现异常RH4电阻一端3.2V,靠桥这端0.69V不正常(都是在不插适配器,只装COMS电池的情况下)
将DH4电阻以及CH6电容换掉,

再测3.23V完美,装上桥

装好屏试机

试机完美亮机!!!
看看RH4电阻,CH6电容位置,没丝印,没点位,实在麻烦!跑线跑瞎了眼睛!!!各位看帖觉得好请加个分!谢谢了

 会员3561612元2023-1-11 20:44
 会员822452元2022-12-9 13:10

网友A:
感觉你走了好大的一条弯路  触发不上电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虽说上家换过南桥 但肯定要从简单的查起  图纸上都有标测试点 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找呢 貌似你桥做了两遍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一个滤波电容坏了   细心很重要

网友:
这种二修机最靠验技术,感觉楼主修得真是一个曲折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如果大家都能一丝不苟、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这种水平可以90%机器通杀了,不错水平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给你总结一下,其实就是PCH RST 的问题,上家也没发现。。。导致换桥,而你看到别人换桥了,怕别人没换好!最后只能再换一个,最后换了也没好。。。。只能查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走了好大的一条弯路  触发不上电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虽说上家换过南桥 但肯定要从简单的查起  图纸 ...

确实走了弯路,主要是没有丝印的板,有点恐惧,找不到图纸上面的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走了弯路,主要是没有丝印的板,有点恐惧,找不到图纸上面的标件

这套流程真的是印在脑子里了 修过很多类似的 电容 晶振的

网友C:
楼主好有耐心跑路线。。。。佩服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有耐心跑路线。。。。佩服

没办法啊,修好了才有钱钱啊!休息一会再跑

网友D:
加分加分,很好地一篇文章。學習了

网友E: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真的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加分,很好地一篇文章。學習了

谢谢支持,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技术有耐心,真的很厉害!学习了

过奖了,这都是自己的维修过程,写出来给大家参考

网友F:
怎么感觉你咋走了好多弯路啊  你干嘛要拆桥才可以找这电压了  而且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会先去找rtc这个电路

网友G:
进水机,。。。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怎么感觉你咋走了好多弯路啊  你干嘛要拆桥才可以找这电压了  而且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会先去找rtc这个电路

请仔细看帖,这个机器第一次修,没有看见检测点,因为被内存盖住了,而且电容电阻没有丝印,所以傻不拉机的拆桥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水机,。。。收了多少钱啊?。。。。。。。。。。。

不是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帖,这个机器第一次修,没有看见检测点,因为被内存盖住了,而且电容电阻没有丝印,所以傻不拉机 ...

你不上电就把BIOS电池上好 这样一样可以找的出来而且rtc电路也好找

网友H:
感谢分享。请问楼主, 当初测量出什麽不正常的现象?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谢谢。

网友I:
曲折才是真实的维修,加分支持。。。。

网友J:
楼主,你技术还是不错的!修这个机器走了点弯路,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又是跑线又是拆桥的,加分支持。

网友K:
我还是没有看到你换了那个电容啊(主板图片上在那个位置,下次遇到好秒)

网友:
引用 网友I:
曲折才是真实的维修,加分支持。。。。

一语道破玄机,确实如此,我就是把最真实的维修经历写出来,好让大伙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请问楼主, 当初测量出什麽不正常的现象? 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谢谢。

也没有测出什么原因,桥不工作就是检查供电时钟复位嘛,没有示波器就只能是代换法碰碰运气,偷懒嘛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技术还是不错的!修这个机器走了点弯路,但是最后还是修好了啊!

谢谢鼓励,下次遇到了就绕弯走了,不会这么一条路到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还是没有看到你换了那个电容啊(主板图片上在那个位置,下次遇到好秒)

就是最后一张图上面,那个QZ15下面的电容啊

网友L:
虽然有曲折但还是修好了不错不错,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虽然有曲折但还是修好了不错不错,加分鼓励下.

谢谢支持,谢谢支持,...............

网友M:
哥哥呀 看了你的帖子 觉得你走了弯路了 RTC是必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哥哥呀 看了你的帖子 觉得你走了弯路了 RTC是必查的

是啊,就是走弯路了,测试点没找到...

网友:
自己也这款机器 学习下..........

网友:
非常感谢,我希望它能起作用。...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楼主虽然绕了一圈但维修精神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真的不容易呀。。。。。。。。。。。。。。。。。。。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遇到一个dell12314刷一个bios能好装上又不好了,故障差不多跟你这个一样,刷了bios能好一次半个小时就不行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加分,加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学习了。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2017-12-29):
不管怎么修,总归修好,赚到钱了就是本事,技术,,佩服两次焊桥,,,,,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好细心啊 学习了!!

网友:
找RTC的电路其实很好找,装电池测电压,跑到2个测试点的位置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很经典的问题,不过没必要折桥吧,RTCRST SRTCRST都靠很折近的,装上COMS电池桥附近好找

网友:
楼主这技术杠杠的啊,这样的机器一般人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佩服楼主 一般我碰到二修机器这种问题我就不修了 让客户换主板

网友:
没丝印没点位是难修一些,楼主技术没得说,就是这过程太烦了,修机的都懂。不过还是恭喜楼主最终吃到票子。

网友N:
大神就是牛逼, 花这么多功夫修好,这种能收多少钱啊·
hhyyoo1
这种起码都是2~3张,所以还是挺值得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神就是牛逼, 花这么多功夫修好,这种能收多少钱啊·
这种起码都是2~3张,所以还是挺值得的

网友:
楼主这种维修的精神很是值得学习的,以后没有图纸,我也拆桥跑跑线看看,不言放弃!

网友:
厉害了,拆桥跑线很耗时间,换成我这,平常要是闲的话,老板还让修,否者老板早让我扔了,想修都修不了。

网友:
如果Rtc也正常              那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历害啊。也不怕麻烦。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现在机器都没有丝印修起来是针的麻烦

网友:
楼主辛苦了,又是跑线又是拆桥

网友:
绕了弯子总算修好了。遇到二修机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修的辛苦  啊                    但好在修起了

网友:
很好。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继续努力

网友:
CMOS原来会造成这种。。。。。。。。。

网友:
好像没有对照时序,时序不对。

网友:
大神受小弟一拜。。。如果是我测不到应该是放弃维修了..不会选择拆桥跑线了,太麻烦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非常感謝你

网友:
楼主你很有耐心,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来学习理论也是很重要的,技术精!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逼,二修机很难修 故障被扩散,

网友:
拆桥测试,太费精力了,不收高点不划算,做维修的真难!!

网友:
厉害了,二修几不好修啊/////////////

网友:
哈哈  传说中的拆桥跑线真猛啊   这个就是有点位和没有的区别!

网友:
二修机就是麻烦,别人动过的地方总是不放心

网友:
可以了,二修机就是这点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基础扎实 向楼主学习

网友:
经验都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我相信楼主,技术会越来越好,加油。

网友:
楼主技术真牛,历害了,这种技术应该没有什么机器能难倒楼主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有图,为什么要拆桥呢?找RTCRST#是由RTCVCC上拉来的,你直接桥外围的上接电阻,不 就可了吗?为什么还这么费神干桥呢?为解,个人观点,不对的地方,高手放过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技术有限,没有看见你说的桥外围的上接电阻,所以笨人就用笨办法了...

网友:
楼主这个弯路走得还不少,桥都做了两遍,既然上家都做过桥了肯定就不是桥问题了

网友:
想给你加分却到了360小时了 ,也可以了,没图没点位,是我也要修半天

网友:
遇到这种主板最TM吐血,高手,超有耐心啊,想问一下这台机修了有多久,收了多少钱

网友:
感觉楼主走了弯路,这种不开机故障一开始就要差RTCRST,而且找这2个电路也不需要拆桥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如果大家都能一丝不苟、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这种水平可以90%机器通杀了

网友:
厉害,一看就是老司机,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一个月都修不到几台,现在维修经验也不是很丰富

网友:
这个怎么烧进去呀?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网友O:
如果有点位图大大减少维修时间。加分鼓励。。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如果有点位图大大减少维修时间。加分鼓励。。维修不易,且行且珍惜

谢谢鼓励,真的很感谢!!!有人鼓励就更有动力去分享心得体会了.....很怕一些人质疑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弄这么久,而且还走了不少弯路?真的是不知庐山真面目,只源生在此山中....

网友:
不需要拆桥也可以跑的 一笔接电池借口+ 一口扫板

网友:
楼主这个维修快成精了  给力 !

网友:
功夫下的 深哦   厉害  。。。。。。。。。。。。。

网友:
其实不是大问题的   结果被你干完了

网友:
电脑没图感觉真心不好修啊   不过楼主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鼓励,真的很感谢!!!有人鼓励就更有动力去分享心得体会了.....很怕一些人质疑这么简单的问题.... ...

维修就是这样,不是说简单问题就花很少的时间。老司机也有犯错的时候,何况没有点位图,大神级别来也要拆桥跑线。你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简单呀。。。。。。。。。。。。。。。。。。。。。。。。。。。。。。

网友:
楼主跑线功底可以 有耐心 技术又好 不错

网友:
进水的主板比较烦!不过楼主还是蛮细心的

网友:
没图纸更麻烦,有图纸还可以跑下线

网友:
拿个铜刷子在COMS测试点向南桥周边扫一遍就找到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
收藏了

网友:
桥上面的电容漏电,导致cmos没电开不了机的

网友:
在维修中走弯路的时候多  秒杀的时候少

网友:
只能说楼主高手呀,我还从来没有想到过把桥拆了来测电压。

网友:
还好,比起三无的板你这已经算是不错了,还好只是坏个电容电阻,可能上家做桥时把它搞坏了吧。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佩服////////

网友:
思路不错,没有图纸的机器我也修过,只要客户给时间,修好的希望都很大的

网友:
楼主太细心了,没丝印都能找到测量地方,分享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2018-01-28):
思路挺清晰的!  赞一个,我还不太会修。

网友:
看到二修机器都这样  害怕商家没搞的 不放心重来一遍   次数多了就是思维惯性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P:
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学习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很好的一个帖子   学习了       拆桥量测试点 学习了

网友:
RTC电路很容易被忽略,跑线很累人的

网友:
rtc电路一般按照CMOS电池来跑线也能跑出来  没必要拆了桥来跑了

网友:
for Bridge working condition rtc voltage is must.First step is to check rtc rst, no matter you have board view or not.You are having drawing,Not a great repair, simple task

网友:
恭喜大师 你又一次救活了个主板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跑线还是真的厉害了,  应该先查下桥的待机条件  然后在干桥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网友:
技术不错           乐于分享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确实难修。。。。。。。。。。。。。

网友:
害怕商家没搞的 不放心重来一遍   次数多了就是思维惯性。。。。。。

网友:
这个电脑修的好精深

网友: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虽说上家换过南桥 但肯定要从简单的查起  图纸上都有标测试点 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找呢

网友:
现在桥好贵的,现在没以前的好赚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体现了你的耐心,以前的我也修的好 现在的话我真的没耐心修这么麻烦的还是人家干了的故障,向你致敬

网友:
新本越来越不好修了,有图纸没标号,最好是点位和图纸都要有。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谢谢你,我虽然只是一个小白但是也能看懂个大概。

网友:
仁宝的板子,点位很难找的。这种板子确实不好搞,这种情况我情愿先报价换桥试

网友:
EC开机有跳变,上家换过桥,那最好先查一下桥的待机条件:RTC晶振,复位信号等。但没有丝印和点位图确实难搞!

网友:
楼主真是煞费苦心了,这文章很受用。。谢谢

网友:
厉害啊  看这样的贴学习好多东西

网友:
楼主真的强大  佩服

网友:
触发不上电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虽说上家换过南桥 但肯定要从简单的查起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你不上电就把BIOS电池上好 这样一样可以找的出来而且rtc电路也好找

网友(2018-02-27):
新手表示完全看不懂,看起来真的好厉害,膜拜大佬

网友:
说真的,我很佩服你拆桥跑电路的想法....

网友:
且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会先去找rtc这个电路

网友:
我勒个去,你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一般刷EC程序就好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有点位图和图纸是很难办了,不像以前

网友:
二修机能修出来真是不可思议,楼主牛

网友:
这个在维修时,查找南桥条件时rtc电路,有小电池不插电时,一端有3.3V,那一端必有3.3V电压,不然不正常,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跟这个论坛很涨知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羡慕 经验是宝贵的 学习学习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多谢楼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种二修机最靠验技术,感觉楼主修得真是一个曲折啊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赞一个

网友:
给你总结一下,其实就是PCH RST 的问题,上家也没发现。。。导致换桥

网友:
9012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吧

来来回回辛苦了半天,结果是RTC电路问题,可见经验是积累的啊

网友:
牛B克拉斯,真心有耐心,桥下来上去小菜一碟的事

网友:
有的时候不经历过一些弯路,也不能增长记忆

网友:
感谢楼主大大的分享

网友:
一个电容耗费如此大的工程,实在不该

网友:
跑不到的 大部分都是内存下面哈哈

网友:
二修机最靠验技术,感觉楼主修得真是一个曲折

网友:
楼主好技术继续努力吧        呵呵呵

网友:
RTC电路,搞了这么一大圈

网友:
我也修过个编号的主板,学习了。

网友:
大写的牛逼 技术真好赞一个...............

网友:
没办法啊,修好了才有钱钱啊!休息一会再跑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学习了人

网友:
觉你走了好大的一条弯路  触发不上电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虽说上家换过南桥 但肯定要从简单的查起  图纸上都有标测试点 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找呢 貌似你桥做了两遍 本来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一个滤波电容坏了   细心很重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容漏电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