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e11t发现一通病快来围观

楼主(2017-11-29):
这个机是反修过,第一次修是打不上显卡驱动,焊好显卡,能打上了,叫客户来机走人。用了半个月又来了,开机电流卡在1.2,拆机直干,别说了知道问题,因为这个月修了两台一样的问题了,就是风扇低下断线了,路过的大神加点分。

网友:
通病好   感谢搂住分享出来

网友:
这样的通病修着就是爽,又不容易返修

网友A:
收藏了  ,     电流大烧断了

网友:
              通病不错下次遇到了可以秒了

网友B:
楼主,断的这根线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断的这根线是什么信号啊?

没图纸不知道,修了3台了都是同跟线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断的这根线是什么信号啊?

我是看到的,直接就接上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  ,     电流大烧断了

是灰尘造成的。。。。。。。。。

网友:
这个通病不错啊,是不是泡棉导致的啊啊,联想的好多机器都是泡棉

网友:
                            不会是风扇上的海绵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那个容易坏吗。我怎么一台都没遇到。估计运气不好

网友:
就喜欢这种通病!

网友:
能上个图纸 分析一下这个信号具体什么作用就完美了

网友:
这故障还真没遇到过 以后跟楼主学习 仔细观察 有时候直接就看到故障点了

网友:
感谢分享。 只是很好奇 ,楼主是如何发现查到此通病的。

网友:
是烧断了的吗